[电动] 拆解保养卡胜Kress KU390无刷理电锤/冲击钻

楼主(2019-07-19):
和威克士一个公司的,宝时得产的,价格很亲民。简单拆解一下,习惯性拿到新机加抗磨。

整体照,深度尺是金属的,没有拍

Kress标志,红黑配色

铭牌这一面

照明灯,带延迟及故障指示(这么大的缝子是拆了螺丝才想起来拍照的缘故)

电池插脚,五插片位大脚电池

电池引脚,和威克士大脚电池一样

2A充电器接口

借一张威克士的2A充电器对比下

拆开两半,伪全家福

两个比较长的螺丝是用于固定官宣一体支架的,这个结构WU380里也见到过,手柄上边拐角处的螺丝居然没有螺纹??不了解这个设计的目的,也没见能解决拆换碳刷的问题,这个铆钉设计不理解。

轴承槽里有橡胶粒,估计是为了防止轴承外圈活动,不知道实际意义大不大

PA6尼龙

轴承槽里都有这个东西,还挺细致的

又一处

齿轮箱

黄色润滑脂

右上边这个有三个螺孔的是官宣的稳固结构,威克士WU380里也有这个东西,提高耐久度吧

风叶

无刷电机后面

无刷电机前面

配线,一体化密封的主板

为了提高部件拆换效率的设计

防漏油的密封圈

密封圈

气缸就不拆了,加了这个稳固结构,变得很难拆

威儿子卡儿子电池排排坐,一个爸爸妈妈,接口就是一模一样,上边的风窗设计似乎是威克士后续大脚电池打通主机机壳风道通往电机风叶提升电池散热效果的设计,大脚电池后续的功率会越搞越大,怕不是要飙到两千瓦,开始考虑强效散热了

两儿子侧面照

两儿子底面照

两儿子电显纸

威儿子的电芯

卡儿子的电芯

卡儿子电池主板

电池完全兼容相互替换,不过这种大脚电池留意到卡胜以前的扳手系列电池外形一样,都是大脚,按钮那里短斜坡的,但是插片是4插的,淘电池的时候差点栽跟头。

使用感受:威克士/卡胜两块电池上机简单观察了下,空载声音听不出差异,启动时照明灯有微弱暗闪,两块效果一样,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可惜还没有拿两块仔细对比过,路遥知马力以后再说吧。用自带电池到手一格没充电打了十几个6mm的孔,很有力,跟之前用过的博世18比起来至少不差,没有仔细side to side对比,不好说那么细致的感受,而且毕竟博世那个是220插电的。

有机会再发后续感受吧,到手20v 4.0ah两电一2A充,吹塑箱,金属深度尺,价格挺美丽的,感觉不差WU388多少,具体就不打广告了。

网友A:
有点像大有5401的影子

网友:
电芯是天鹏的,机器是永康生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大有5401的影子

去看了下,何止像

网友B:
电机和5401非常像,kress磨具,电池要差一点

网友:
比5401还要小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5401非常像,kress磨具,电池要差一点

5401什么电芯来的?

网友:
做工用料看起来OK!

网友(2020-01-31):
卡胜单机比5401的单机贵60元左右!求解

网友(2020-11-10):
引用 楼主:
5401什么电芯来的?

三星20R或者25R。

网友C:
有感无刷好评。现在威克士的无感越来越多,有感越来越少,有感无刷的机子是买一台少一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感无刷好评。现在威克士的无感越来越多,有感越来越少,有感无刷的机子是买一台少一台了。 ...

有没有霍尔,真的不重要,手上大有角磨机驱动坏了,找了个国产的驱动,装上去就接三根线,用起来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还带两个转速调节档位呢,就是电量消耗感觉大了点,要不是驱动大了,装壳子里得磨壳子,我手上还有两个坏的也全改国产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霍尔,真的不重要,手上大有角磨机驱动坏了,找了个国产的驱动,装上去就接三根线,用起来没感觉有 ...

所以,我还是选择有感无刷

网友:
主控横置高度降低了,上薄电站不住吧?

网友:
螺丝没有螺纹是品控问题,我的jcr也遇到了,后来找客服,立刻给我寄了一小包螺丝

网友:
卡胜的做工可以啊,前段时间见到个卡胜的充电钻,以为是杂牌货,送人了

网友:
多钱入手啊 刚好想弄一个

网友(2020-12-24):
我想知道电机霍尔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