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博联BroadLink智能wifi插座,拆解

楼主(2019-07-19):
最近买了台3D打印机.入门版无奈没有自动关机..一连待机几天也不是个事..所以就想买个WIFI可控插座.对比一圈.就买了这个货!

到手果断拆了看看里面什么样!但是螺丝是内三角的.还特别小!不过刚好SL2.0批头刚好拧的动

然后发现只有俩螺丝,里面是4个卡扣固定..如果小心点用力的大小 基本上可以无伤拆解

打开盖板,做工还不错.有加强筋!注塑也很精致

安全锁门上有润滑脂,粘粘的滑滑的~! 控制按钮是用硅橡胶直接贴在壳子上...

手工焊锡比较饱满.看着就让人放心!虽说为了环保,提倡免洗..但是这油光光的助焊剂..太难受了..晚点自己用洗板水给嘻唰唰!

插座触片比较厚实!还镀镍防锈耐磨.减少不良接触,固定座很牢固,嗯.不错!

重点的控制电路都被封在塑料壳里,.外面有标识.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就算打开我也看不懂)

WIFI模块!

控制APP比较坑.不开定位根本没办法联上!而且目前不知道是不是优化问题 联不了阿里智能的APP...!索性就用原厂的吧,功能比较单一.就图上的... 远程开关!定时,.预约...

完结!

网友:
以前的安全锁门经常卡死,要改用自润滑材料做。电源部分也改成模块化了。

网友A:
最早买了一对,现在拿去带微波炉和电饭煲,用的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买了一对,现在拿去带微波炉和电饭煲,用的还凑合。

你的发热怎么样??我不管是关机还是开机.都烫

网友(2020-03-03):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继电器不用三极管可以驱动

网友(2021-05-24):
有一个用在热水器上,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现在继电器不行了,经常继电器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