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收音机 天线的线掉下来一根求助

楼主(2019-07-19):
老爸的德生收音机,被他自己拆开了,天线的线掉下来一根,求大家帮忙看看应该焊在哪个位置,我实在是不懂

网友A:
放大镜细看,总之要找到的。是哪个型号?有一样的我找到拆开告诉你。

网友:
磁棒天线用不到了,不焊也罢

网友B:
你至少外观图要提供一下、说下型号
坛子里能找到很多同型号的拆机图可以参考

要不然你根据IC型号,查电路图也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镜细看,总之要找到的。是哪个型号?有一样的我找到拆开告诉你。

是R909T.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外观图要提供一下、说下型号
坛子里能找到很多同型号的拆机图可以参考

是R909T. 谢谢了

网友C:
看此,参考。好像不是一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此,参考。好像不是一个版本的

看不太清楚,谢谢您了

网友D:
貌似圈出来的点,如果还不是的话,用断线线头接个4148二极管,对疑似的焊点挨个戳了试试,肯定能找出来,其实断线的焊点用放大镜找也能找出来不同的

网友:
应该是接地端吧

网友:
搜一下芯片原理图吧,很好找。

网友E:
三星 S1A0426C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圈出来的点,如果还不是的话,用断线线头接个4148二极管,对疑似的焊点挨个戳了试试,肯定能找出来,其 ...

搞好了,就是那个点,焊上就响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 S1A0426C02

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