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薄膜数据线为何二层?一层不行吗?有的竖排没有声音,如何修

楼主(2019-07-19):
玩具内部的图片,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薄膜数据线为二层,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薄膜数据线要设计为二层,
普通的数据线一层不就行了?

这个二层的薄膜数据线, 学名叫什么? 我在淘宝搜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到这个二层的薄膜数据线?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这个玩具的正面是触摸按键,9个竖排,有时故障现象为:某2个竖排按键,按下后没有声音发出。

当我擦一下 薄膜数据线的黑色导电层, 有的竖排又有声音了。
我垫一张薄纸片压住 薄膜数据线, 有的竖排又有声音了。

但无法9个竖排都有声音,应如何修理?

要用
酒精清洗薄膜数据线    及电路板上的数据接口吗?   修理时还要注意什么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简化设计难度,单层更容易出现问题,别忘了板子上是可以用跳线的,虽然薄膜上也可以跳线,但碳膜还有个致命缺点-电阻。

网友:
这个叫斑马纸啊

网友:
两层是不完全重叠的,相当于两组线路并线,一起接在PCB上,而且直接压在PCB上就等于焊接好了,减少成本和人工
你弄一块软胶垫在整个和PCB触点接触的斑马纸上,比如自行车内胎的胶皮,再拧紧螺丝和压板一般就修好了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薄膜结构 两层薄膜中间其实还有一张塑料膜 只是因为这张膜仅起绝缘作用 所以引出那里就不需要了 这就是个薄膜键盘
方法上边已经说了 这种结构就算是用热压 也还是会有出问题的那一天 成本低廉才是关键

网友:
为啥不拆前面的那块?拆开可能就知道了。前面是两张,后面也得做成两张。不然还得做微动开关。两张薄膜一接触,一个开关就打开了。数了下,竖排9个,横排6个,正好对应面板上的图案。估计没啥希望了。飞线都飞不过去。

网友:
好修得很,细心把正面的贴纸撕下来,就能看到背后的感应铜箔,再飞线到电路板上就好了

网友:
请搜   斑马线

网友:
额,现在X宝竟然搜不到了。。。。

还好      论坛有办法

http://bbs.mydigit.cn/simple/?t1596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