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2P 空调 压缩机900W 为什么总功率2000W

楼主(2019-07-19):
最近拆家里空调外机清洗,发现一个很奇怪问题,,,为什么5000W的  2P空调 。压缩机功率才900W,   机器是很早年的变频机器。   我记得2P压缩机应该有1300W左右才对呢。    整机额定功率2000W左右。那么按这个总功率计算。 外机风扇和内机风扇也没有1000W呀,。其他功耗去哪里了  照片引用网络。。。。

网友A:
2p机的压缩机应该快1500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机的压缩机应该快1500瓦了

一般情况下 1200 1300才正常,。 900好不正常

网友:
制冷量是指空调进行制冷运行时,单位时间内从密闭空间、房间或区域内去除的热量总和。制冷量大的空调适用于面积比较大的房间,且制冷速度较快。以15平方米的居室面积为例,使用额定制冷量在2500w左右的空调比较合适。 [1]
民用空调的制冷量单位是“匹”,1匹=2324W;机房用的空调的制冷量一般都比较大,单位是“kW”。

网友B:
制冷功率和输入的电功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功率和输入的电功率不一样

没人说制冷功率,制冷功率我只是告诉你说前提是2P的机器没错, 我现在疑问的是供电功耗

网友C:
室外机铭牌拍来看看 ,是不是弄成35的了

网友D: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网友E:
900W应该是指在某一频率下的额定功率
变频压缩机的标示与定频的标示应该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机铭牌拍来看看 ,是不是弄成35的了

2P的外机,  5000W制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理解,1000W的压缩机,制热时相当于1000W的小太阳取暖器
实际上产生的热能相当于3000W左右 ...

我只是说耗电能率。而且是制冷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按你这个说法的还有的一说,堵转有增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0W应该是指在某一频率下的额定功率
变频压缩机的标示与定频的标示应该有区别 ...

或许吧,但是按满功率的话,压缩机就怎么算都不止900W。 这个900W额定标的太让人费解

网友:
不太清楚,看网上说2p的900-1300w都有可能。。。。看能效?

网友:
压缩机工作时有压力,室外温度越高压力越大,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变频的不一样,变频标的额定是工频工况下的功率

网友:
定频2P 压缩机 快要1500W
变频2P标的是30--390Hz的平均功率。

楼主不放心可用钳表在室内卡总电流估算(前提必须是室外42度,蒸发器和散热器干净,压机工作在390Hz时卡,要不电流误差很大)

网友:
一个是压缩机的额定消耗功率
一个是做工功率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是空载消耗功率
一个是带负载消耗功率

网友:
这是变频压缩机,标识的是平均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