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钻石风扇更换电机

楼主(2019-07-19):
炎炎夏日,先来个冰西瓜,解暑~~~~~~~~~~~~

再来一支300毫升的冰水。

上次给风扇打油以后,陆陆续续又打了几次油。。。。。。
不管用,卡死经常,植物油,菜油,茶油,橄榄油,0W20机油,都上了。。。。。。。
上次打油的帖子

机器型号。

看滚珠轴承风扇电机,大部分都是这种线圈的。

最后看中了这款线圈的,但是,店家还是发了上图那种。。。。。(我特么的。。。。。)

这种商家,就应该给她一平底锅。。。。。。

算了还是给她一锤子。

收到的包裹,粗矿,而且外面就是一个塑料袋,纸盒子都没有。。。。。。

黑色外壳。

从散热窗口,明显看到线圈不对。。。。。。

楼主:
楼下开搞了。

特意买了条毛巾来擦灰尘,还买了烙铁套装。。。。。。。(工具根据资本主义,要用的时候,总会找不到。)

拆。。。。。。

电机

拆掉电机外壳。

对比两台电机参数。

上仰低头机构。

看看线怎么穿过去的。

白线黑线。。。。。

这是电源线

要剪断N线,也就是黑色那根。

档位线

这是定时器线

123档位线

上手术刀

没错,0档位,接了定时器。

新买的套装真好用。

拆下电机。这里有个锁螺丝。

基本就把新电机焊接上了。

楼主:
测试复原安装中。

以前用的风扇都是铁外壳的,被麻过手。所以,用工具箱外壳垫着电机。万一漏电~~~~~~~~~岂不是爽歪歪。

折腾需要时间,还要细心。

晚间新闻,讲现在美帝对伊朗不够友好啊。土耳其购买S400防空系统,导致美军把F35项目,土被踢出群聊了。。。。。。

睡觉。。。。。

维修家电哪家强?当然是男人强啊。。。。。。(额,这里肉丝妹妹肯定要飞平底锅过来了。。。。。。。)

总的来说,更换电机,还是简单方便。风扇这玩意,设计使用寿命也就是一年两年。。。。。。
不知道国内企业做的这些垃圾,以后垃圾分类了。居民怎么处理?花钱请公司?还是。。。。。。。。。

网友A:
哈哈,我的也坏了,还没修好,有越修越坏的趋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也坏了,还没修好,有越修越坏的趋势了

打油,没有好油,基本就等于废了,还要换电容。。。。。。。

干脆一步到位。

网友B:
不能加植物油因会干堌。加油要加低恢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油,没有好油,基本就等于废了,还要换电容。。。。。。。

干脆一步到位。 ...

哈哈,恐怕我也得步你后尘了,这玩意真的很难修理,我也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植物油因会干堌。加油要加低恢发的

0W20的机油,都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恐怕我也得步你后尘了,这玩意真的很难修理,我也没油

轴套磨损,基本没得。。。。。。

要磨轴,还要抛光。。。。。。

网友:
原来论坛淘宝客推荐有那种喷的液体黄油,我用了,不错,家里风扇我都喷那个,要不就喷点特氟龙润滑剂也不错,喷一次最少管一年。我那还不是滚珠轴承的,勤着保养点还是很耐用的,只要不是铝线电机都活的很久

网友:
加油前清洗一下否则里面是调合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0W20的机油,都不中。

有的新电机吸油毡中很少。拆后装起来转的不好,多是不同轴,轴卡轴套引起。我拆过的6个风扇电机全没事。我三到五年加一次油,要看电机工作时间。用的多就3年加。

网友:
这种轴套轴承应该加膏状润滑脂吧,比如黄油、凡士林这种。

网友:
下次换个直流电机

网友:
钻石也不是以前的那个钻石了。我家有个美的,18年了,还能用。不过就是中间转子的轴磨损了,怎么加油也不管用。换了轴就好了

网友:
白背景的电机线圈集中绕组,类似很多内转子无刷电机结构,绕线机绕制结构简单,估计用的漆包线材料较少。黑背景的电机线圈是分布绕组,很早的异步电机工艺,有个手摇绕线机的装置,带一个指针式线圈计数器,绕好线圈脱开线轴,然后手工嵌入线圈到定子上。

网友:
改天有时间我试试轴套能不能改滚珠

网友:
应该还是轴套的问题

网友:
LZ你搞错了,这个风扇是吃肉的,要加猪油才行

网友:
没找到原因吧。以换代修,败家。原来怎么就用得久?换后是铜线?铝线?弄不好以次代好,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