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更换背光灯条

楼主(2019-07-19):
一辆车换下来的,这个车机不是原车车机,后期加装的。故障时图像黑屏,其他功能能正常使用。
多半是背光灯条坏了。
外观

机壳上有尾插定义图

拆的时候把尾线一起拆了

拆开屏幕

中间应该是GPS模块

把屏幕拆开

果然是灯条坏了

坏掉的灯珠

从以前拆的倒车显示器上拆灯条,这个灯条是竖着装的,装车机上只有2/3的长度。

屏幕

装好屏幕能亮了,显示不均匀,等买回灯珠在把灯珠换上。

车机正常显示

网友:
要换就得全换,灯珠差异太大~

网友:
有台类似的,但换屏幕,会不会比较麻烦?

网友:
山味十足啊!

网友:
谢谢分享。。。。。换了灯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山寨货,修修补补继续用吧

网友:
完美,又能用上3年

网友:
灯珠都烧黑了

网友:
竟然背光坏灯珠了

网友:
妙手回春,又能看电影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容易坏吧?车主手气也是杠杠滴

网友:
可以把坏灯珠换掉呀

网友:
恭喜朋友找到故障并修复!

网友(2019-09-22):
楼主这是什么牌子的车机啊?看样子可以视频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