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神在,拆了个风扇

楼主(2019-07-19):
有个问题,这个5v的霍尔风扇,怎么改接线才能反转。

网友:
改电路我不会
但风扇反装可破

网友:
不用改线 你接长引脚 然后调整霍尔的位置方向即可  具体原理不清楚 一次给电磁炉风扇刷洗后发现反转 把霍尔调正就正转了 试了很多各种霍尔无刷风扇 都能这样搞 不过你干嘛让它反转啊 反转时效率很低 有些这样搞后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线 你调整霍尔的位置即可  具体原理不清楚 一次给电磁炉风扇刷洗后发现反转 把霍尔调正就正转了 试了 ...

大神,怎么调霍尔的位置?我要改个风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调霍尔的位置?我要改个风扇

你这种是贴片方式的 得先接长引脚 然后用顶端在磁体不断试 侧面也行不过空间.... 测试时很麻烦 你要让他反转 你还不如直接买个反转的来的更省心(其实是风扇角度不一样)
反转后不要指望有多少风 扇叶角度决定了 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贴片方式的 得先接长引脚 然后用顶端在磁体不断试 侧面也行不过空间.... 测试时很麻烦 你要让他反 ...

就是把霍尔移到电路板的其他位置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霍尔移到电路板的其他位置对吗

是移动到磁体的不同位置  比如霍尔正面  反面 向外时顶端在磁环内 外 侧边的相对位置 具体哪得慢慢试 有时移动不到1毫米即可 有时.......  想调到正转容易 想调到反转相对来说比较费时 有时距离不同速度还有差异 很好玩的
你可以试试把霍尔另一面面向磁环 但引脚线序和原来一致  或者调换线圈两个首端的位置 霍尔保持原样 也许有用  之所以让你接长就是为了方便试  试霍尔顶部对磁环相对位置还要注意霍尔本身的角度(顶端相对于磁环的角度 不是焊接导致的那种高低倾斜)

但注意换线序后按理说需要重新调整霍尔位置 因为如果不调整有时会出现需要手动拨一下扇叶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

网友B:
试试把下面连接霍尔的两条驱动线调换一下?

网友C:
先不动两根漆包线右焊点,对调左边和中间的漆包线试试。我以前手绕277单霍尔芯片风扇的时候,好像弄了好几次才转动,结果是反的,扇叶可以出风,但是风力很小,后来才知道,只需把电路板或者定子旋转90度,方向变正确,霍尔芯片最好对准铁芯缝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下面连接霍尔的两条驱动线调换一下?

对的 你这种方法可行度非常高  但这样的话 扇叶初始角度有时会导致失序 使其吸住 需要手动拨一下扇叶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动两根漆包线右焊点,对调左边和中间的漆包线试试。我以前手绕277单霍尔芯片风扇的时候,好像弄了好几 ...

你短短几句 说出了我这个表述能力奇差的人的心声

网友D:
磁铁环反个面好像也可以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铁环反个面好像也可以反转

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你这种方法可行度非常高  但这样的话 扇叶初始角度有时会导致失序 使其吸住 需要手动拨一下扇叶才能 ...

你说对了,吸住了,要拨一下才能转,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吸住了,要拨一下才能转,有办法解决吗?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失序 调整霍尔位置或将两个绕组的首尾端不断组合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失序 调整霍尔位置或将两个绕组的首尾端不断组合再试
...

我再试试

网友A:
霍尔检测磁极 输出控制脉冲 使两个线圈不断的交替运作 产生作用力使磁环转动一个角度 霍尔再次检测磁极 输出脉冲 如此往复 不太会表述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霍尔和线圈之间必须有个角度差 一般是90度 如果角度过小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检测磁极 输出控制脉冲 使两个线圈不断的交替运作 产生作用力使磁环转动一个角度 霍尔再次检测磁极 输 ...

忘说了不管怎么调位置霍尔放在铁芯4个缝之间 不能正对铁芯 会干扰对磁环的磁极检测

网友:
这种风扇反转,风向反过来,里边肯定进灰

网友:
反装上用,改反转风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