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聚合物电池上的这个小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9-07-19):
电池镍片上有个小元件,这个是啥,是干啥用的?我把它从电池上撕下来,会不会电池就废了?

网友:
应该是自恢复保险丝,也可能带温度感应吧?,我拆过几个发现是串联负极上贴着电池

网友:
温度保险丝?

网友:
温度保险,可能是自恢复的,正常情况下不要去除

网友:
温度保险,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偶也见过,应该是温度保险

网友:
温度和过流保护用的 自恢复保险丝(PPTC) 不过极端情况会直接速熔 不会恢复  有些是分立的 引脚没断就没事 有些是像镀膜一样的东西夹在电池电极和保护板电极之间 分开即报废断路(不是电池报废 我是说那个夹在中间起保险作用的 镀膜样东西 )补充 那个镀膜一样的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

网友(2020-08-24):
一种温度保护器件。里面是PTC和双金属片,当温度过高时,双金属片翻转,将内部的开关顶起,电流流经PTC,PTC发热维持双金属片的翻转状态,直到故障解除。

网友:
NTC高温保护器件

网友:
温度保险丝常见之物了

网友:
温度保险,电池中很常见

网友A:
温度保险丝,自恢复,和这差不多,大小不同而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丝,自恢复,和这差不多,大小不同而以。

你发的这个和楼主那个千差万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和楼主那个千差万别,

作用差不多,只是体积大小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