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的美诗儿MSE-189小风扇拆解,带摇头和档位,装厨房用了

楼主(2019-07-19):
上次看到好友晒剁手成果,里面的220V 8寸小风扇不错,跟风撸了一台
劵后14块多包邮,加上用了红包,花了10块多点
到手拆

外包装箱

一些基本参数

内容

底座也是夹子
可平放、夹持和挂墙

防滑脚垫

装上

中间孔是挂墙用的

在看风扇,8寸比4寸大多了(废话!)

背面

铭牌

和普通落地扇一样的摇头选择机构

屁股上的旋钮是调档的,风速有2个档

到手发现网罩断了

自个粘粘用吧

固定位置,得自己装配

网罩边上有卡扣

拆开

扇叶是直插的

有弹簧圈固定

电机轴是圆轴,估计久了会打滑

电机仓

拆出来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电机罩极式的,看大小和微波炉的差不多

短路环和铝转子

拆掉屁股上的旋钮才能继续拆

背壳

电机顶面

侧面
摇头机构没拆,应该和普通落地扇类似,只是小点

塑料摇柄
寿命可能是个问题

屁股上的开关,调速是切换线圈

线圈是有抽头

线圈直流电阻
大的应该是低档

全家福

装好再测试一下功率
低档功率

高档,其实都不小了

打算装厨房里,用不起空调电扇还是可以的
没在墙上打孔

把这种挂钩用免钉胶粘在瓷砖上

24h后挂上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这样折腾一下,就能改善厨房里的劳动环境了,实际效果还可以哦

网友A:
10多块真不贵,罩极式成本低~

楼主:
改善了厨房里的劳动环境,实际效果还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块真不贵,罩极式成本低~

嗯嗯,如果是直流无刷大电机就好了(做梦!)

网友B:
这种估计要一年一换吧,不防油烟

网友C:
这电机的轴套可以用626滚珠轴承完美替代,我有一个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不错,带摇头的

网友D:
13年买和你这一模一样,那时买49元,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要一年一换吧,不防油烟

那正好促使偶少用油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楼主的贴子,也去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年买和你这一模一样,那时买49元,现在还在用

你这个做工显然好一点,网站都是铁的

网友:
这电机和微波炉里的散热风扇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电机罩极式的,看大小和微波炉的差不多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看着不错,也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的轴套可以用626滚珠轴承完美替代,我有一个就是这么修好的

谢谢分享,等坏了也找来换

网友:
塑料很像是回收塑料的

网友:
估计二年塑料就酥又脆了吧?

网友:
10元RMB,可以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