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扫感应开关模块

楼主(2019-07-19):
      感谢船长同学的细心和热心,探知我升级“姥爷1.0正式版”在改制小夜灯,特发来手扫感应开关模块,而且还是三枚!

和七号电池对比

参数

元件面,芯片无字

红外发射接收管

SE8550 LDO稳压芯片:35V耐压输入5V稳压LDO 200mA

A09T MOS管 30V 5.8A

电路板背面无元件

5V供电待机电流10mA左右

5V供电导通状态

10V供电待机电流12mA左右

10V供电导通状态

15V供电待机电流13mA左右

15V供电导通状态

4.2V供电也可工作,但手扫感应比较迟钝

网友:
恭喜恭喜!
记得老友是双胞胎女儿,姥爷机会还有一次

网友:
手持同款210e围观老哥得得嗖嗖

网友:
机器焊接的就是漂亮,自己手工焊了几块触摸led的板子,太丑了哈哈

网友:
静态电流有点大,不合适电池供电用

网友:
静态电流有点大,锂电工作不理想,交流供电就无所谓了。

网友:
有没智能语音模块呢?

网友:
我猜是555或358之类的电路

网友:
待机耗电10ma,LDO应该用不了,应该就是8脚IC消耗了,又有可能是待机光电灯?

网友:
8139同学是个活雷锋。。。。。。

网友:
那还得准备个直流电源才能用。

网友(2019-12-14):
有没有人分析个电路图呢?

网友A:
这个怎么调感应距离呢?家里有一个感应距离稍有些短,想调一下,也不知道调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调感应距离呢?家里有一个感应距离稍有些短,想调一下,也不知道调哪里 ...

本帖感应开关模块感应距离附带说明是3--8cm。感应距离应该与红外发射管的发光亮度以及红外接收管的接收灵敏度有关,目前我还没有使用。不知用红外遥控器是否可以控制。。。。。。

网友:
这东西要往市电里面用是不是还得往上加降压啊

网友(2020-03-25):
怎么关呢?手扫即关吗

网友(2020-09-21):
感觉应该是个8脚的单片机,国产单片机有类似布局的,1脚和8脚对应电源,其他为IO口,一个IO控制红外发射,一个IO控制接收,另外的IO负责输出PWM控制信号。这样手扫过的时候单片机就能接收到相应的控制信号。包括长时间停在传感器下方能够调光的功能也能够实现。待机电流应该是单片机和红外管所消耗的。
某宝上搜索过,没找到这种3-8cm的传感器卖的,否则可以自己DIY一个,如果用ESP8266的话,还可以增加各种远程控制功能。

网友:
我家里抽烟机上应该是这种,叫体感开关。从右往左挥手开机,从左往右挥手关机。挺方便实用的,比按键的方便多了

网友:
就是待机电流有点大,看来是适合接电源用,不舍和接电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