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飞利浦卤素灯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9-07-19):
得一电子变压器,飞利浦的,完好,可正常使用。可惜已经淘汰了,拆开看一下,自认为用料做工挺好,请各位坛友过目!

网友A:
好像是双功率管振荡,电子整流器模块,需要配合规格差不多的白炽灯。我以前5元钱买过一个旧的卤素白炽灯,加旧电子整流器模块,回家试了后模块故障,灯泡好的。

网友:
用料还好,带热保护。买过2个,一个吃灰,一个做快热烙铁,3秒化锡。头子不粘。后卖了。

网友B:
做工不错,可以改白光电源,输出绕组加几圈再上桥式整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双功率管振荡,电子整流器模块,需要配合规格差不多的白炽灯。我以前5元钱买过一个旧的卤素白炽灯, ...

这个真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可以改白光电源,输出绕组加几圈再上桥式整流就行了

不懂,也没时间折腾呀!

网友(2019-10-28):
这是个卤味灯变压器,输出功率20到60瓦,后出的有0到15瓦供3瓦LED用的,板子一样有几个零件不一样,我试了你这种换3wLED的也可以启动

网友(2021-05-04):
这个真不懂呀

网友(2024-04-26):
这个变压器设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