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常用电压电流表不用外加辅助电源的接法【ATX改可调之电压电流表头接法】

楼主(2019-07-19):
ATX改可调不知道过时了没有。。反正我还经常用····

小电源一个···

个子比常见的台式机小一些

改装过程已经很多了   这里就不说了

里面空间很挤   所以装表头就尽量不用另外接个辅助电源

直接用板子上的辅助电源

但很多人都说共地问题 接不了

其实稍微了解一下电流的采样方式  就可以随心所欲

这是改好了的   变压器重新绕过   电压最大输出50V

短路电流最大4.8A
其实已经很足够用了···再大的电流  除了给电池充电都不知道拿来干嘛用了
其实做维修电源用   已经很足够··

进入正题
这是很多人都喜欢用的电压电流表····但就是接线有点绕脑筋···

红(细)          黄(细)          黑(细)            红(粗)          黑(粗)

因为ATX本身的辅助电源已经共地    输出的负极并没有共地·····
所以我们可以以输出的负极做第二次地(即做为表头的地)

那么  。。。。。。
黑(细) 和    黑(粗)   接一起·····然后接到ATX的输出负极(做第二次共地)
红(细)  接ATX辅助的+5V(这条线是表头供电用)
黄(细)  接ATX输出的正极(这条线是测量电压用)
红(粗)  那么就做为输出的负极了

说得太多还不如来个草图看·······
益很多都看图不看字的大神·······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不过看过另一个帖子,在辅助电源后面加接一个隔离DC电源,应该更简单

网友:
想要更详细改装方法,楼主能够详细说下过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不过看过另一个帖子,在辅助电源后面加接一个隔离DC电源,应该更简单 ...

直接接上 不用加零件  只是接线的方法不一样   这还不简单吗?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给超级电容充电。5v10a  没有风扇,很烫

网友:
好像细黑线可以不接的,

网友B:
50V时短路有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V时短路有危险吗

不是有个0.01欧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上 不用加零件  只是接线的方法不一样   这还不简单吗?

DC模块也就几个元件,自制体积小,价格不到2元,接线方法可以随意,不像这个,接地有要求啊

网友C:
我短路就炸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C:
我短路就炸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是有限流功能吗,短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9-12-07):
引用 网友C:
我短路就炸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调流没上限    所以短路会炸
或者说调流没起作用
正常来说调流正常   短路是不会炸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我也准备改一个,

网友(2020-02-07):
我也有个这个航嘉小电源

网友:
@lone-lin 我也有个这个航嘉小电源,大佬能出个详细的改装过程吗,或者指导下我,不胜感激,因为曾经改过一次电源失败了,就再也没改过。

网友(2020-03-10):
我用电压电流表接60伏锂电充电器上去,,用假负载可以看电压电流,,但接上电池就充电器打嗝了,,

网友:
这个方法大家都实践了吗??

网友:
没毛病。我是把电流表的取样电阻去掉,直接公用atx的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