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霍尼韦尔双路触摸开关元件型号

楼主(2019-07-19):
霍尼韦尔双路触摸开关 电路板保险烧断,  C11损坏 但不知道具体型号,求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用400V4.7uf的电容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B:
桥 后面是滤波电容,换耐压450V左右的就可以了,大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 后面是滤波电容,换耐压450V左右的就可以了,大点无所谓。

谢谢帮助,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 后面是滤波电容,换耐压450V左右的就可以了,大点无所谓。

多大的?能给个范围吗?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400V4.7uf的电容应该可以代换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能给个范围吗?谢谢您

陶瓷电容4.7uf

楼主:
这东西还挺贵,真的看不出有什么使用价值。

网友C:
这个是阻容降压的吧,这个是耐压高600v,容值1u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阻容降压的吧,这个是耐压高600v,容值1u左右。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