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大神告知这个Q6三极管的型号及参数。

楼主(2019-07-19):
求大神看看这个Q6三极管型号及参数,谢谢!

网友:
可能是 MOS 管吧!

网友:
丝印型号不懂,猜测是MOS 管

网友:
看走线确实像mos

网友:
我一般遇到不懂的都是直接淘宝搜,如果有的话一般宝贝描述都有介绍的。

网友A:
左面那个1AM我认识

右面这个查了一下,应该是SI2365EDS
http://www.vishay.com/docs/63199/si2365ed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c214df4693daef5ef73d91.html
这里这个h5是不是

谢谢,这是福禄克15B+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面那个1AM我认识

右面这个查了一下,应该是SI2365EDS

谢谢,这是福禄克15B+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