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康佳48寸LED电视蓝屏(KONKA LED48M2600B)---修复更新

楼主(2019-07-19):
和那台32寸长虹一起拿来的,长虹已修好,就再拆这台

康佳LED48M2600B, 智能电视,带网络包括WIFI, 不知实际上好不好用.

现在上电后出了康佳logo后就蓝屏,,不过很暗(白天看的话象黑屏), 透过背壳,看里面有屏背光的透光,,,
遥控各键/机子本身按键,所有按键操作无用(屏上无反应),包括开关机/待机,一直蓝屏无反应.开机整个过程无声音.
指示灯也没亮过.

开壳后,屏背确实有背光,暂且当屏没坏吧. 三个一的板一块.目测没有烧痕,没有破件,没有鼓包电容.
摸板中散热片有热,不知CPU是正常工作还是烧坏.测了下背光电压,LED1 75v , LED2  45v ,相差这么远,
那么应该电源部份不正常了.板中再找个位置测下1.2v . 估计是不正常的, 待分析,也请大神指点.

背面

型号

开机logo

蓝屏

背部里看有透光

功率,远没达到标称的75w

开壳

三合一主板

WIFI板

屏号

背光插坐连接

背光电压

随意点电压

待修,请指点~~~

今天已修复,合盖

看看这配置,256GB EX 是什么意思?

交差。

网友A:
能显示开机LOGO,屏肯定是好的啦

网友:
反正是学,就慢慢摸索修吧!!!

网友:
是不是固件丢了?

网友:
有LOGO出现,机器就没大问题!
掉固件?刷刷就健康!!!

网友:
先从固件开始 不行就换通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开机LOGO,屏肯定是好的啦

已修复了

网友:
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32Gemmc应该是机内储存,256GEX应该是支持最大外接储存

网友B(2019-11-16):
无比小气!没思路就来问,弄好就不吭声?
VD751升压二极管击穿

网友: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分享高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比小气!没思路就来问,弄好就不吭声?
VD751升压二极管击穿

xd厉害!!

网友C:
你就是个拿来主义,过河拆桥的鸟人, 自己没思路就来问 ,修好了也不说原因,放心,以后没人鸟你了

网友D:
楼上都说的是,有头没尾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是个拿来主义,过河拆桥的鸟人, 自己没思路就来问 ,修好了也不说原因,放心,以后没人鸟你了 ...

兄Die,,,别这么激动,没有什么拿来主义,看看之前的贴吧,哪个是没有头没尾的,
只是有些人看不起咱的贴,有时觉得说再说也没意义:没什么人看也赚不到分,有人觉得没啥技术含量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有相应的贴里已经被人这样过了,不想再讨没趣),,现在期望也低了 ; 再说打赏方面, 原以为, 勤发贴会有多打赏能早日实现换神器(工具)的理想, 现实却一次再一次的打脸, 无论多努力拍多么高清码多么多字, 都远远比不上人家棍棍帮几张随手的片子几个随意的主题.  偶遇好心人来慰藉失落的心情. 所以吧......说多了见笑.
      有心人想知道自然也会说的, 此题花银子买了固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说的是,有头没尾的帖子

不好意思, 买了固件解决

楼主:
  买了固件解决,其他没任何问题

网友(2020-03-21):
附上固件,加上威望级别金币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