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个问题,1u小电源可以改成普通12v电源使用吗?谢谢!

楼主(2019-07-19):
两个问题,先谢谢各位兄弟;
1、手上有两个蜗牛的电源,一个是银狐,基本全新2月份的,一个是zumax,也挺新,直接商家哪里买的,想问问,这种小电源,能直接改成12v普通电源使用的,把多余的线都去掉,只保留12v或者12v和5v都保留,再加一个开关控制,想问问有哥们这么改过吗?可以这么弄么?谢谢

2、可以直接将12v多接几个DC插头给多个设备同时供电吗?比如光猫、路由器、交换机等等,也就是一带多,需要做电路上的改动吗?谢谢

就是右边这两个电源,目前闲置中,益横已经装上蜗牛了

网友A:
可以啊!只是感觉你这电源功率不大吧!还有个问题就是风扇是静音的吗

网友B:
只要能把电源风扇弄转了,就能用。至于给什么东西供电,那就看你的心意了。。。
不过每个负载和电源中间最好加一个保险。不至于让电源自己保护,全部都没电。。。。

网友C:
绿线和黑线之间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绿线和黑线接通,电源就开始工作了,
12V有10A同时给多设备供电应该是不成问题,不过最好是有余量

网友D:
可以的啊  直接用就是了   但这种电源的风扇相对来说是比较吵的吧

网友E:
完全可以啊

通常是短接 20PIN还是24PIN上的黑绿,会启动(记得带个负载,比如风扇一类,或者旧光驱坏硬盘什么的)
找出这线,焊个翘班开关一类当开关,或者圆形按压开关

12V的电压看颜色。。桔还是红是+12V
你如果无聊的话可以拆开ZUMAX,直接把12V和GND的线焊下来。重新换根粗的线
然后用DC一分几的成品转接线,或者多根成品DC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是感觉你这电源功率不大吧!还有个问题就是风扇是静音的吗

功率带我的路由光猫什么的,肯定够够的,一个180w,一个150w,风扇不是问题,我这里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把电源风扇弄转了,就能用。至于给什么东西供电,那就看你的心意了。。。
不过每个负载和电源中间最 ...

嗯嗯,谢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啊

通常是短接 20PIN还是24PIN上的黑绿,会启动(记得带个负载,比如风扇一类,或者旧光驱坏硬盘 ...

嗯,谢谢了,兄弟,就是打算拆开,去掉主板供电那坨线,保留硬盘电源线,在接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啊  直接用就是了   但这种电源的风扇相对来说是比较吵的吧

有风扇,换了就是了,zumax的还好,银狐的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线和黑线之间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绿线和黑线接通,电源就开始工作了,
12V有10A同时给多设备供电应该是 ...

嗯嗯,谢谢哥们,得好好想想怎么改,简洁又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兄弟,就是打算拆开,去掉主板供电那坨线,保留硬盘电源线,在接出12V ...

反正ZUMAX的电路板上也有标。。。上次我拆过
黄色 12V手头就这张照片是角度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ZUMAX的电路板上也有标。。。上次我拆过
黄色 12V手头就这张照片是角度能看到

OK,十分感谢哥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带我的路由光猫什么的,肯定够够的,一个180w,一个150w,风扇不是问题,我这里还有 ...

原装的那个风扇,可能不是静音风扇,家用可能会比较吵。那个朋友问你,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家里的是 金河田 的一个旧的电脑电源,拆除了+5V  和 +12V  以外的全部输出线,这两个电压常用。然后,假货宝上买了一个监控的电源板,一进9出,每个输出都有一个保险+led灯。保险断了灯就不亮了。多余的5V和12V的输出线都剪掉插头留着备用了(断头做了绝缘)。

网友:
哎!朱门酒肉臭呀。我还缺这个电源,被你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那个风扇,可能不是静音风扇,家用可能会比较吵。那个朋友问你,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家里的是 金河 ...

哥们,方便发你做的看看吗?想参考下,另外,你说的那个电源板,没搜到啊,给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
建议先测下此电源待机功耗,再看看你带几个负载,路由器光猫什么的集中供电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啊

通常是短接 20PIN还是24PIN上的黑绿,会启动(记得带个负载,比如风扇一类,或者旧光驱坏硬盘 ...

别误导人家 黄是12V 红是5V 桔是3.3

网友:
黑绿短接就可以,我改过一个风扇太吵了。所以放弃了

网友:
浪费啊,损耗都比有效功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