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点解电容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9-07-19):
想请教一个关于电解电容得问题 我得LG W1942T 屏幕坏了, 经查发现是理面一块电路版得电容4个鼓包. 我看了下是35V 470uF 规格, 如果我改用35V 560uf 或是600uF得话或是说换成40V 470uF 替代是否可以--(比方说),   是否会对其它零件造成不良影响?  不知那位先进能帮忙解答, 感谢!

网友:
耐压更高,容量如果是滤波超了这点没事,也别太大,太大有的整流部分负担太大容易挂二极管。

网友:
更换电解电容主要是耐压,容量大点小点都没问题

网友:
首先耐压要足够,容量高1-2档没关系,还要注意体积......

楼主:
好得, 了解了. 非常感謝樓上3位朋友得解答!

网友A:
电压就高不就低,容量也不能太大

网友B:
电解电容损坏,一般情况下是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损坏,一般情况下是热死的。

哦...那可能是散熱不良造成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就高不就低,容量也不能太大

好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