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换笔记本无线网卡

楼主(2019-07-19):
家里的两个老本,一个2011年的,一个2013年的,虽然老,但加了内存和固态硬盘后用起来还行。就是无线网卡有点差,传输最多76兆每秒,狠狠心,换!两个卡共73元,速度直接上到300兆,爽!

楼主:
不知道拆下来的网卡用来干嘛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卡300M需要三四十?双频1200M的也才三十多,5B22好得很,十几块钱一块。

网友:
上个月把7602ac才卖了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卡300M需要三四十?双频1200M的也才三十多,5B22好得很,十几块钱一块。 ...

内置的。怎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卡300M需要三四十?双频1200M的也才三十多,5B22好得很,十几块钱一块。 ...

thinkpad的,有限制,一般的不行

楼主:
换下的网卡谁要谁拿走,到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nkpad的,有限制,一般的不行

白名单坑爹,自己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直接上ac,866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ac,866mbps

老板说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卡300M需要三四十?双频1200M的也才三十多,5B22好得很,十几块钱一块。 ...

双频1200M三十多能买啦?给个链接。

网友C:
内存、固态、网卡都搞了,应该换CPU了。2011-13年,大概是1-4代酷睿的年代,应该还可以换CPU吧

网友:
这么贵的有没有 5G 的

楼主:
双频 带5G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固态、网卡都搞了,应该换CPU了。2011-13年,大概是1-4代酷睿的年代,应该还可以换CPU吧 ...

够用了,要换又要几百,划不来了

网友D:
换下的网卡什么型号?

楼主:
一堆文字,不知道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下的网卡什么型号?

看下面的图,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
一些笔记本电脑需要先破解BIOS白名单才能使用一些名单以外的WLAN网卡
一块 BCM94313HMGB
一块 RTL8188CE(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送旧网卡是吗?我的老tinkpad想升级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