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域工控的J1900 4盘位 蜗牛矿机不能网络唤醒,求救!

楼主(2019-07-19):
本来对蜗牛ABCD款的造型不是很满意,加上又没赶上蜗牛的车,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了,后来突然发现有一款研域工控出的仿GEN8的矿机,感觉还可以。

J1900主板无风扇设计,4G+32G,内存是笔记本低压条,最大8G,只有一个口,DC供电,双i211网卡,4盘位,机器内部出来有一根系统风扇4PIN线以外,没有其他线缆,设计还不错,就是不能扩展,非标板子。
4盘位硬盘是用过一个PCI-E扩展板出来,解决硬盘的数据和供电接口,设计的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官方研域主板介绍说的是支持网络唤醒,但是bios里面没有 WOL之类的选项,求坛友帮忙。。补充上传一个AMI AFU提取的bios。
要是能解决网络唤醒,这个低功耗4盘位NAS就可以把我GEN8上面esxi的NAS给替代了。

图片借用官方和值得买网友的,我自己拍的太丑。。。。

网友:
不懂,希望你能解决啊

网友A:
这个好像也是蜗牛中的一款,应该是不用设置就能网络唤醒的。
我有两种J1900的板,其中一种就是蜗牛中的B款,都在bios里面没有 WOL之类的选项,在软关机后都能网络唤醒,但如果是刚接通电源后没开过机在系统里面关机的话就不能网络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也是蜗牛中的一款,应该是不用设置就能网络唤醒的。
我有两种J1900的板,其中一种就是蜗牛中的B款 ...

谢谢,刚刚把群晖重新换了一个918的,可以唤醒,但是安装WIN10就唤醒不了,你的意思是说主板没有wol选项,但是默认支持WOL吗?

网友B:
确实漂亮,竟然马云家找不到,楼主有渠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漂亮,竟然马云家找不到,楼主有渠道吗?

马云家有,小黄鱼也有 关键字 仿GEN8

网友:
到手玩了几天,可以wol,需要在黑裙里设置,才可以wol。bios没动过

网友C:
那个接口不是标准PCI-E,只是形状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不是标准PCI-E,只是形状一样

窝草,真的?也就是不能上其他的PCI-E设备?

网友B:
悲剧了,楼主,局域网跑不满千兆,Samba复制只有50M,2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悲剧了,楼主,局域网跑不满千兆,Samba复制只有50M,23333

谁说跑不满千兆啊。。。我看有人测试过,我才买的。我还没测试,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窝草,真的?也就是不能上其他的PCI-E设备?

是的,不能用标准PCI-E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悲剧了,楼主,局域网跑不满千兆,Samba复制只有50M,23333

已实测能跑千兆哦,你要排除一下是路由器还是网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能用标准PCI-E设备

主板有一个pcie x4接口,原机通过这个接口转出了4个sata接口,带供电;主板没有其它单独的sata接口了,除开一个msata接口,3.0Gpbs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实测能跑千兆哦,你要排除一下是路由器还是网线的问题。

群晖状态下,跑对半

网友:
PE状态下,不识别pci-e拓展出来的硬盘,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状态下,跑对半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7-24):
楼主装的群晖是DS918+么?能不能完美开关机,远程唤醒和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