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无平衡车维修 求助

楼主(2019-07-19):
用户来修家电,顺带着一个平衡车问能修吗,老板就留下了说修修看吧,踢给我了(老板年纪大了,只修家电大件,电路板及芯片类的不搞)
故障现象:开机后一边正常,另一边无反应,响几声后自动关机
拆机 三无产品 大同小异  类似本论坛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9756

两边板子零件基本一样,经对比,副板 3.3V对地10欧,不正常,观察无明显损坏零件,拆除相关几个零件芯片依旧,用上烧机大法,主控芯片冒烟,拆除后,原先零件重新焊上,测试对地阻值正常,难道就是主控坏了?  GD32F130C6T6
在此咨询论坛大神 此芯片是不是带程序?上TB买个芯片换上能否修复?

网友:
不用问,肯定带程序,运气好没锁的可以直接备份bin出来。

网友:
单片机,肯定带程序的。。。

网友:
好的那边拆下来换上去看看

网友:
主芯片是带程序的单片机

网友:
没加密的话,从另一边读出。在写入新的芯片。要有仿真器通过J-LINK之类的写

网友:
单片机,肯定带程序

网友:
三无产品的意思就是找不到生产厂家了,这样的产品损坏了就无法修复,
芯片的话,可以找电子科讯公司问问,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拍个主板整体照片,我看看我这有没有,有就便宜点卖给你

网友:
不懂帮顶,楼上估计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2-10-17):
肯定带程序,现在维修工作越来越难了,好多芯片都带程序加密,厂家好挣配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