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想买个128G mlc的U盘 做PE启动盘 哪种主控兼容性最好

楼主(2019-07-19):
想买个128G mlc的U盘 做PE启动盘 哪种主控兼容性最好   主要是用来装系统用,新老电脑都要用,所以要兼容性好  有推荐的型号吗?

补充内容 (2019-7-30 08:22):
后来买了个2246XT的128G的  做了PE启动 用了两台老机子试过 还可以

网友A:
903部分华硕不识别 建议还是固态U盘兼容性好

网友:
兼容性好的慧荣和群联,做启动盘建议最大64G足已,坛友DIY或某宝均有。品牌的话已知创见JF750或JF780是MLC颗粒,慧荣SM3267主控。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做启动盘,优先慧荣,其次群联。银灿做启动不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部分华硕不识别 建议还是固态U盘兼容性好

固态U盘 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做启动盘,优先慧荣,其次群联。银灿做启动不大行。

银灿兼容性不行吗?

网友C:
靠,现在哪里还有挑U盘的主板,说挑的都没用UEFI

网友:
反正我也经常给同学朋友装系统,903目前还没遇到过兼容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灿兼容性不行吗?

相比慧荣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靠,现在哪里还有挑U盘的主板,说挑的都没用UEFI

楼主说兼容新老电脑,还是慧荣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兼容新老电脑,还是慧荣好一些

2246xt  做PE系统盘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xt  做PE系统盘怎么样

2246xt是固态U盘。U盘的主要功能一是做启动盘,另则是临时存储文件,还有就是做Windows To Go。做启动盘无需固态U盘,容量也不需要特别大,做完启动盘,顶多还放几个系统镜像以及驱动和常用软件即可。如果想长期储存文件建议不要用U盘,还是用机械硬盘为宜。做Windows To Go固态U盘最适合。

网友:
慧荣3.0u盘,usb-hdd的启动兼容性没有2.0的好,根据个人使用经验,银灿IS902E+SLC是最佳选择,速度快兼容性好,就是主控和支持的芯片太少了。

网友:
慧荣的兼容性是出名了的好、有些爱快,工控机,兼容性不好是什么样的呢?U盘上去,灯亮,不识别,能识别,不显示CD-ROM,显示了,回车确认,提示BOOT MISS、总之个人建议,还是慧荣吧

网友:
我的银灿IS902E+SLC方案的32G盘兼容性很好。

网友:
慧荣量产cd-rom兼容性好,但是量产后的cd-rom跟usb-hdd冲突,要么显示两个名称完全一样的启动盘让你不知哪个是cd哪个是hdd,要么干脆只显示一个cd,所以做双启的会很郁闷.

网友:
128G做启动盘的话,建议SM3267配2CE MLC 64G双贴,这样性能和兼容性都很不错

网友:
32位的系统16G的就够了,xp700M,win7-3M,win8-4M,win10-4M

楼主:
最近天气太热  U盘壳子都化开了

网友:
14年买了一个擎泰SK6221主控 USB3.0的U盘,用于维护系统,新老电脑都用过,没有兼容性问题;最近买了一个银灿903主控+MLC U盘,试过几台不算老的电脑,暂未发现兼容性问题。
903有几个非常好的优点,可以量产为三个区,其中一个光驱,一个只读或加密区,不需要硬开关,而且速度飞快,我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