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阳能摄像头

楼主(2019-07-19):
今天太热不想出门。折腾下废品收购站搞得几块太阳能板吧!突发奇想把摄像头头折腾成太阳能得,既省电,还能在停电的情况下工作!说干就干

农村户口小学文化大家凑活看吧!构思线路图。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点

手机加电池加升压板。老手机充电电流只有500毫安时。能大点就好了!

车充带俩个摄像头轻轻松松!满载可以到5v2A

网友:
为什么还要搞个车充?直接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电池升压供电摄像头,
话说太阳能板给手机充电不用接充电稳压板吗?

看错,车充做了太阳能板的降压稳压功能,

网友A:
没这么必要。如果太阳能是12~15v左右,直接太阳能串个二极管怼铅酸电池上就行了。电池作为蓄能,白天充电晚上放电,电池后面加车充供摄像头

网友B:
用云石胶粘的太阳能板??哈哈   一刮大风就飞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必要。如果太阳能是12~15v左右,直接太阳能串个二极管怼铅酸电池上就行了。电池作为蓄能,白天充电晚 ...

一个12v三个5V。三串一并做12v使用!电压太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云石胶粘的太阳能板??哈哈   一刮大风就飞走了吧。。。。。。。。。。。 ...

12级风都不怕!面积小加后面还有房子!

网友C:
手机在这里做什么作用?充电器?用个4056可以吗?

网友D:
废品站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本身来路就值得怀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在这里做什么作用?充电器?用个4056可以吗?

的确是当充电器用得!不知为何我的4056板只有150毫安时充电奇慢

网友:
不错的想法,不错的创意,这几个太阳能板发的电很大,还可以安装一个感应灯在摄像头旁边,,增加夜间成像的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品站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本身来路就值得怀疑吧。。

哈哈哈咱不做圣人!废品站有百分之七十都不干净!不知你信不

网友A:
我是直接2串2并的摩拜太阳能进铅酸,用了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2串2并的摩拜太阳能进铅酸,用了2年了

能看看你的电路吗!

网友:
共享单车太阳能板顺来的吧

网友:
光伏板赚了 我某宝买的 去年折腾下今年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看你的电路吗!

那个摩拜太阳能里面自带二极管的,直接接电池。没有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