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qc2.0诱骗器

楼主(2019-07-19):
之前看到各位老哥自己做的诱骗器,眼馋的不行,心里一直打算自己也做个,前两天做了个外观丑到爆,今天又试着做了一个总算拿的出手了。

正面的样子

背面的样子丑到爆有没有

插上移动电源测试一下吧,默认5v

按动开关,可以看到电流变成12v的样子

今天新做了一个更加小巧的

首先看一下正面吧

背面不忍直视的焊点,不要吐槽

上电试一下吧,默认还是输出5v

依旧按动开关,电压切换到12v

最后依次放到一起对比下大小

网友A:
第一个版本,怎么不直接在板子上走锡呢?要飞线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版本,怎么不直接在板子上走锡呢?要飞线那么多

考虑过直接走锡,但是由于布局太乱,很容易造成短路,还是稳妥点就飞线省事点,第二个考虑到布局所以相对来说更加小巧和美观点

网友B:
问一下,这个只需要5v电源就可以做诱骗器,还是电源要支持5v9v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版本,怎么不直接在板子上走锡呢?要飞线那么多

由于第一次做的没考虑布局,所以做的特别乱,为了防止造成短路问题,飞线相对来说更加方便,但是第二次做的就考虑了好多问题,相对来说做的可以更加小巧更加美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只需要5v电源就可以做诱骗器,还是电源要支持5v9v12v?

这个诱骗器就是为了诱骗qc协议的,自然需要支持qc快充的移动电源或者充电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只需要5v电源就可以做诱骗器,还是电源要支持5v9v12v?

需要电源支持才可以。

网友:
请问一下有线路图吗?或者12v和9v需要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2019-11-03):
诈骗12V后加一个升压到19V给笔记本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