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出几个订制的网络机顶盒

楼主(2019-07-19):
全新的机器,配置  S905L  2Gram  8Grom  双通道双频wifi蓝牙4.1  2.4G语音遥控器 720gePi摄像头,其中遥控器和摄像头都能在电脑上使用。
原来的系统有个幼教系统,部分可以使用,现在已经刷机,如果恢复出厂设置i,这些app会消失
可以网上下apk或者U盘安装
85元一台,由于包装超重,运费按实际收取
由于原系统有锁,请人改了固件。机器自身显示 1/8g  实际是2/8g 可以安装当贝助手查看真实信息
因为要拆机,所以底标掀开了一部分
找不到3C号,无法上架,所以用其他链接代替,拍之前联系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c3c0c85Gu7muJ&id=563379470223

楼主:
由于包装超重,运费按实际收取

楼主:
USB线安卓线 铜芯数据线充电线1.1M

楼主:
螺内孔,dlink,asusnetgeartplink,水星,磊科都可以使用'

网友A:
听说905L的也可以刷LAKKA,当成游戏机玩。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905L的也可以刷LAKKA,当成游戏机玩。不知对不?

试了一个镜像,简单很简单,只要超级终端里su执行一下,就可以TF卡启动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景象没声音。不知道怎么设置声音

网友:
看着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包邮就来一个!

楼主:
谢谢惠顾的弟兄了

楼主:
谢谢惠顾的弟兄

楼主:
usb_update system system.img

楼主:
现在已经刷机,如果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拍了一个。到手试用再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了一个。到手试用再报告

谢谢惠顾了

网友B:
收到后试用了下,应该说物超所值。
1、2G+8G的盒子较少,便宜的更少;
2、2G的启动、运行程序要快不少;
3、这种遥控器还第一次用,显示的鼠标位置与遥控器倾斜位置相关,很新奇;
4、附件里的720P摄像头也不错,插电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后试用了下,应该说物超所值。
1、2G+8G的盒子较少,便宜的更少;
2、2G的启动、运行程序要快不少;

谢谢您的评价

网友:
盒子的确不错,运行速度很快,就是系统不怎么好用,不过自己已经找到了方法吧该集成进去的东西都已经集成进去了,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