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一个RS485转接板,试读一下电表,写入失败!

楼主(2019-07-19):
朋友N年前给的一块智能电表,试了几次就放那儿了。见有同学用485连接线可以修改显示参数,于是也做了条连接线试试。

分析连接线原理就是先USB转232,然后再转485。由于232转接板有,也有max485芯片(我不会告诉你废旧监控录像机都有),就单独弄了个485的小板配合232转接板来用。

查相关电路如图

热转印吧,太简单了。

焊接原件

与232转接板配合

接入电表,读取成功,但无法修改,找不到密码。

就这样吧,我看有好多同学也找不到密码,没办法,放一边吃灰吧。虽然没能修改,但证实转接小板完全正常,OK!  ARE YOU OK?

网友:
哇塞!这么专业啊

网友A:
做的漂亮 老论坛找我帖子 485拆解帖,看看到帮上吧

网友:
我能说智能电表里面也有一个485芯片吗?拆掉这个芯片就成TTL了。
很好找,芯片在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 老论坛找我帖子 485拆解帖,看看到帮上吧

拜读过了,只是你那个密码是初始密码,我这个可能改过,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读过了,只是你那个密码是初始密码,我这个可能改过,猜不到。

第二个与第三个填的是一样的就行(我的就这样),如果第二个与第三个不同就没法写入

网友:
过几天我也测试一下。

网友:
小板做的不错

网友(2019-10-23):
这个改数据的话按下下面的编程键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天也试过,特意从TB买的USB-485小板,密码不对,只能读取无法写入

网友B:
读取到的是协议还是直接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到的是协议还是直接是数据?

数据,但修改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