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5v充电器如何改成5.5v

楼主(2019-07-19):
因为充电线太长了,有压降,冲不进电,所以想把这个5v充电器改成5.5v,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
低压部分没有光耦,没有稳压管,似乎只能从高压部分入手?看ic型号:TB1712,网上搜不到资料……

网友:
R10并联一个100K上去看看吧

网友:
原边反馈的,你还是用你的长充电线的话,修改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
这种需要修改高频变压器吧?

网友:
原边反馈本来就带线补改5.5没难度,关键你的线有多长内阻多大

网友:
初级反馈线圈分压比

楼主:
成功了?    按照二楼的说法,在R10处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空载电压由4.9v升高至5.2v,1A负载时电压为4.9v,1.4A负载时电压为4.8v,基本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