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太阳能板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7-19):
单位的阳台上放了一块太阳能板,现在领导要求把它用起来,初步考虑是用来作夜间照明,求详细方案,谢谢

网友:
加电池,灯泡,控制器等等,基本上是再利用的一到两倍价格吧

网友:
这种东西怎么随便就放在单位上了,,要是我早就扛回家了。

网友:
为半瓶醋还得搭上几斤螃蟹

网友:
做个微摄加录音

楼主:
倒是想扛回家来着,耐何家里地方太小,放不下。淘宝上搜了下,只有最多配24V的蓄电加灯,这个板子是电压太高了点,找不到成品的灯可以直接用的。求助

网友:
加装输出24V或12V的控制器。或是降压模块。

网友:
这个功率给灯用是不是太大了点。。。
需要很多很多灯

网友:
没啥用的,电池的损耗都够你直接用电了。
这东西真正实用在不方便拖线,偶尔又需要用点电如照明的地方之类

网友(2019-08-22):
直接接个低压电阻丝,烧热水,洗脸。

网友:
降压给电池充电,再升压给灯供电,这样比较方便吧我猜

网友:
别折腾啦,弄个3W的LED灯泡,自己算算3*24*365,一年才多少钱。
你这个预估
1.稳压,降压板
2.电池
3.照明
4.照明控制器

没有大几十下不来

网友:
直接告诉领导 卖掉还能挣点钱。用上的话就 要赔钱。估计够呛能回本

网友(2019-12-08):
dc-dc降压模块,给二手汽车电瓶充电, 电瓶接个地摊LED

成本6+18+5

网友:
太阳能最适合在白天不储存电能的情况下用,储存起来再用,电池成本很大

网友:
家用的话买个控制器几十块的,再买个蓄电池,想干嘛干嘛。单位的话直接买个含电池那种太阳能投光灯,给道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