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B双 617版本,视频列表没有缩略图?

楼主(2019-07-19):
新问题:
为什么视频列表没有缩略图?是不是要洗白?
备注:视频已经转码完成,点击可以播放的。

蜗牛B双 617版本,cpu 99% 怎么知道系统在干什么?
图片上传后已经处理完了,不是图片缩略图的问题。(谢谢,已经由四楼解答了)

占用问题已经找到,是还在数人头。
但我还是问下,怎么看黑晖的进程?

网友A:
数人头是什么意思?我目前没碰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人头是什么意思?我目前没碰到过这个情况

moments 在对照片检索分类

网友B:
看“”资源监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源监控“”呀

谢谢,没注意,我去看看。xiexie 楼上的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源监控“”呀

视频列表没有缩略图?怎么解?

网友B:
等 moments 建立完全部缩略图再看看。
另外,你 DS video 安装了没?

网友:
video station洗白才有缩略图功能吧,我也是B双,正常

网友:
我播放器装的kodi 不用DS

网友C:
看起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也还不错,

谢谢,这个星期休假,星期一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 moments 建立完全部缩略图再看看。
另外,你 DS video 安装了没?

你好,安装了的,进你说的这个软件里看只有30多个视频,并且带缩略图,但点击的出现播放窗口,但并不能播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安装了的,进你说的这个软件里看只有30多个视频,并且带缩略图,但点击的出现播放窗口,但并不能播 ...

那是DS的通病,视频插件问题。可以安装PLEX或者KODI,或者其他自带插件的视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DS的通病,视频插件问题。可以安装PLEX或者KODI,或者其他自带插件的视频软件 ...

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试试。

或者 VLC media player,我公司电脑装的就是这个

网友D:
要洗半白才有缩略图 教程网上大把 还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洗半白才有缩略图 教程网上大把 还免费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