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服役十余年的正品IBM x3850服务器

楼主(2019-07-19):
2007年买的一台IBM服务器,服役了十年之后经常报错,就不经常使用了,最近一次开机后就没管启动过程,两个小时后发现还没起来,拆开后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两块主板之间的接头竟然插歪了,于是换了块板子,还是不行,认不到硬盘,于是又换了硬盘架背板,不行, 换了电源背板也是不行,实在没辙了,换服务器吧 换了个烂脑娃接手后的3650不知道这次能撑多久!

机器死沉死沉的

分为主板和IO板

开机找不到硬盘了

6块硬盘 5块组RAID5 一块热备

硬盘架背板

换了一个遍还是找不到硬盘

大卸八块

四路志强7130

真材实料

这主板的PCB看着得有十五六层啊

拆开后仔细排查 发现主板和IO板子之间的接口坏了

经常拆卸,接头插针歪了造成插接件错位

重新买了一块 换上故障依旧

顺便买了 RAID卡 ,换了卡也一样不认硬盘

正儿八经的IBM产品

网友A:
这台服务器装的是神马系统,是AIX么?

网友:
暴力拆装的结果~

网友B:
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C:
修好了,还是正在研究中,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D:
X3850这个服务器不错,我现在玩的是X3850X5装了一张GTX1060玩游戏,只装了两个E7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服务器装的是神马系统,是AIX么?

装的是winSVR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还是正在研究中,没有下文了呢

文中已经说了,修不好了,换了个3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850这个服务器不错,我现在玩的是X3850X5装了一张GTX1060玩游戏,只装了两个E7CPU ...

这个机器的噪音好大啊,现在我就放一边,等着固资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返厂维修。

十二年前的机器上哪儿修去啊,再说了 网上买一个能用的才3500块

网友(2020-07-08):
感觉做的还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
老掉牙了。没啥意思,还不如淘宝的双子星呢。
这种都是20年前的产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