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海康c2000 pro板子上掉了一个电容(还是电阻),有啥影响吗

楼主(2019-07-19):
买的海康 c2000 pro的SSD,装电脑的时候,不小心整掉了一个电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红圈里面是少了一个小颗粒的样子,掉之前和白线指的位置一样的。

想问一下大神,这个小颗粒是干嘛用的,有啥作用。
掉了以后对固态硬盘的使用有啥影响?

这个硬盘目前还在使用中,非系统盘。目前没发现啥问题,温度也不高(升级固件了)。

网友A:
貌似缓存芯片没装,少个电容没问题。没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缓存芯片没装,少个电容没问题。没这么大的电阻。

这个是512G的,SKhynix的缓存在主控那一面,就一颗。
我拍照的这边只有闪存颗粒。

原来这个是电容哈,是不是为背面加缓存芯片服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12G的,SKhynix的缓存在主控那一面,就一颗。
我拍照的这边只有闪存颗粒。

准确点说是减少电源纹波,能补就补上。

网友B:
电容,板上的电阻位是正方形标记,电容是两头是椭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板上的电阻位是正方形标记,电容是两头是椭圆的

这位同学说的很详细,请坐

网友C:
看样子像是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影响比其它电容小很多,而且很多滤波电容都不止一颗的。通长没有影响。很多CPU上的电容都是几颗并联的,掉了几颗也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D:
电容都能整掉.....太大意了吧

网友E:
你有固件可以上传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板上的电阻位是正方形标记,电容是两头是椭圆的

电感/磁珠也是方的

网友:
这玩意那么容易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都能整掉.....太大意了吧

唉,P50加装ssd,那个支架前面有个横杠。贴散热片不小心给整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固件可以上传分享下么

https://pan.baidu.com/s/1uiwTPk4 ... rror=0&traceid=
9bt8 提取码。

值得买上找到的。
https://post.smzdm.com/p/a6ln842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影响比其它电容小很多,而且很多滤波电容都不止一颗的。通长没有影响。很多CP ...

嗯嗯,多谢多谢。那就不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uiwTPk4qwELVZb-yqHI5kQ?errno=0&errmsg=Auth%20Login%20Sucess&&bduss=&ssner ...

哦,12.3啊,这个6月初就有了

原来是12.2,后来更新到12.3,PS5012-E12-27主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P50加装ssd,那个支架前面有个横杠。贴散热片不小心给整掉了。

是的,P50这个机器有一个固定SSD的支架,第一次装分不清楚正反(因为M.2接口在里面看不到)

主板坏过一次,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