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森地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7-19):
森地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才3对管,功率有限

网友A:
这种控制器能改逆变器吗?有大侠弄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器能改逆变器吗?有大侠弄成的吗

我也正研究,可以但效率太低了

网友:
改无刷电机驱动行么?比如硬盘电机。改低压保护后,12Ⅴ供电。有改过的人么?

网友:
你应该把控制器的具体型号写出来,谁如果以后搜出来了,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器能改逆变器吗?有大侠弄成的吗

加个TL494 绕个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辅助电路向高标看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