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lwd驱动电源能改成24v吗?

楼主(2019-07-19):
这个是一个led灯拆下来的 量了下有dc80v
请教下各位怎么改成24呀! 给烙铁用!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改了也没法用,电流太小

网友:
这种都只有几百毫安的电流,给烙铁用是肯定不够的,放弃吧

网友:
LED电源是恒流源,可以改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是在一定范围内由LED串数决定的

网友:
这功率也太小了,就算你能把恒流的改成24v恒压的,恐怕10个并联也带不起24V烙铁芯的启动电流

网友:
这个功率能有多大?

楼主:
12v1a 带t12能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