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白痴求助,明伟改可调炸了。

楼主(2019-07-19):
买了明伟可调电源27v350改0-90v可调电源。由于接错线。上电就炸保险,现在不知道怎么去维修了,本人电子白痴,什么都不懂,求大神各位前辈帮忙。图中辅助电源负极接到红圈处了。图二辅助电源ln端接热敏电阻的两个脚,我用万用表量了下两个脚是通的,这不是短路吗?

楼主:
求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估计初级部分就有短路,整流桥,大电解,好好查查吧。

网友A:
热敏电阻也要拆下查一查,加热阻值会变就是好的,不知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炸鸡是成功他娘,高手谁没炸过几个?

网友B:
上电试机一定要串联一个白炽灯泡,前人的经验

网友:
高手都是坑里炸出来的,胆大心细就行。
不过还是不建议楼主一上来就搞开关电源,特别是高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也要拆下查一查,加热阻值会变就是好的,不知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

热敏电阻正常温度3欧,用打火机加热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试机一定要串联一个白炽灯泡,前人的经验

串卤素灯可以吗,60w的

网友:
高压侧整流管、开关管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初级部分就有短路,整流桥,大电解,好好查查吧。

新手,连哪里是初级都不知道

楼主:
查了下,开关三极管三个脚通,估计是坏了,两个热敏电阻的脚是通的搞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新手,照葫芦画瓢改了2个0-50v的都成功了,你这上来就改个0-90v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连哪里是初级都不知道

新手还是先玩单管收音机,再双管,四管。收音机不炸鸡。。。。。。

网友:
就你目前的知识水平,要修好有难度。先补一下相关知识,再看坛友的相关贴子,获取经验,一步一步查,有问题发贴求助。

网友:
初学热电者,应该置备一个隔离变压器,一个串联有白炽灯的插座(白炽灯的功率40W-200W),不具备条件就不要乱搞了,真的很危险的。

网友:
重点检查整流桥和开关管

网友: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楼主先不考虑改的事吧先慢慢摸索把它修好复原,多潜水看看贴,等你修好这个基本上算入门了,再改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被大电解电过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先尝试将它修好,在修的过程中可以网上查资料学习了解它的原理,借此机会可以入门,然后你再改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