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RVIXE R1020爱唯克思充电宝拆解后不能充电故障

楼主(2019-07-19):
之前拆过RVIXE R1020爱唯克思充电宝(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28&extra=),捡漏商城无输出USB充电器时坛友附送的空壳,原配电池规格未知,电池仓空间约70×65×18mm,可以容纳适配的软包锂电,或3并18650。外观、参数如下图

拆的开始试过,插电屏幕亮,同时电池焊盘有4.28V空载电压。拆到最后,发现插电屏幕不亮,同时电池焊盘的空载电压仅有0.6V左右了,试过带上电池也不行,原来想看看,有空载电压能不能充得了电也没法验证了。拆的时候真的很小心,还摊上这档子事,各种不服。温总回帖鼓励,查查4057,没几个元件,但没基础信心不足搁置,今天得空准备把能测的都测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没指望能修复。
再次拆开

下手前先观察基本情况上下2层电路板

另一侧

一端有个唤醒按钮开关,及背光LED引线

正、背面正视

这是小板的背面,有2个4针插槽

这是大板的内面,2个4针排插

元件密集区详细

立板正面有个micro-C充电插口,立板背面无元件。2个USB插口+、-并联,仅D+、D-间分布的电阻网络不同,应该和识别安卓或水果机有关。

大板背面,B+、P+常规直连,其间箔线堆锡增加电流通过能力

开始寻找故障点,温总神级人物,必须听从指引,就从位于立板上的4057开始。除输入滤波电容外,4057左边分布着4个电阻。
测量电阻电容没有发现问题,走线关系如图。
经典电路的R20,应该从4057的1脚引出,穿过R1R2的分压连接点后,再接个温敏电阻(埋在电芯旁)到地。这里却接个10K电阻直接到地,明显缩水。
4057的2脚接了个1.2K的电阻,据此估算充电电流在800mA左右。
4057的6、7脚空置,有显示屏指示充电状态,亦在情理中。
上帖提到的CHG,跑线证实(见红框注释)是温敏电阻的接点之一,另一点就是地了。
黄框示本应相连的4057的5脚和P+。

翻正P+,准备测量连接情况

不通

表笔压压5脚,有显示但阻值很大。心中窃喜,这么容易就找到故障点了,不得不服温总料事如神,无愧大神

放大看5脚焊接外观,还貌似没有虚焊的嫌疑。但铁证如山,加之加压接触下呈现很大的电阻,说明虚焊不但存在,而且时间也不短了。可以免除我拆机不慎所致之嫌了。

接下来就好办了,顺便把8只脚都补焊一遍

插电亮屏,电池接点处的空载电压也有了

临时接个18650,输出电压、带载能力(小于1.5A)同前帖测试结果

正摄不可见。侧向拍摄,可见红框内屏幕的电极符。但无论插那个USB口取电,屏幕都没有对应显示内容,说明这个功能被阉割了。

最后实测充电,开始电量显示89%。

充电电流不足300mA,1小时后增加了2%,这速度要充到哪一天。是因为快充满了,屏幕电量显示不准?

还真是,又过了半个小时,没有中间过渡阶段显示,突然直接就跳到100%了。哈哈,显示屏版本的配了个粗放的内脏

测了显示充满状态的锂电电压,低于4.2V的标准有点多了。也许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过充,别人送的就不指望太多了,说不定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失宠的呢!

最后感谢温总点石成金,啥时抽空将神秘指法普及一二,谨代表菜鸟们先谢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来搞定了
是4057挂了,还是小板虚焊?

网友A:
带屏的不错,输出电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屏的不错,输出电流如何?

达不到标称的2.1A,山货特征

网友:
这是掉海里了?

楼主:
什么意思?请明示

网友B:
咋腐蚀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腐蚀成这样了?

坛友商城处理充电器,额外送的,所以不知它的前世今生。
感谢你提醒,焊点外观倒是像可能进过水或电池漏液腐蚀。

网友:
带个电量显示屏,显得高大。

网友:
我觉得你的万用表需要校准一下。这种表的精度其实很一般。

网友:
感觉带液晶屏有点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