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刚入手的超人快充剃须刀。

楼主(2019-07-19):
考虑是快充,价格也不贵,就入手一个,看看到底是什么电池。黑色塑料袋加纸箱,里面是剃须刀包装盒。

楼主:
说明书,剃须刀,USB充电线。

楼主:
铭牌,普通十字螺丝。

楼主:
四百毫安镍氢电池,两节串联。

楼主:
芯片打磨了,估计是324充电芯片,两个指示灯充满能变灯,开关是轻触开关,电机是金达,好多剃须刀都是用这个品牌的

楼主:
轻触开关,支持快充,镍氢电池,39元还是挺值的

网友A:
为何不用锂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锂电池啊!

不知为什么,按说锂电池不一定比镍氢电池成本高,可能镍氢的更安全一些吧。

楼主:
39元还是值得入手的,京东自营标价69元。
超人快充剃须刀39元https://m.tb.cn/h.eSkQzaI

网友B:
价格是挺便宜的,不过也不想撸了,我飞科的电池废了,改成外接2节18650,充满一次天天用能用两个月以上

楼主:
急用就用现在的手机充电头,不急用就用老联想的500毫安充电头(充电电流小点保护电池)。

网友C:
大兄弟看看,同款,第二次充电指示灯已不亮,电池充满不自停,发热,剃须效果还行,还有个飞利浦用,这个也懒得修,这个空间不小,改个锂电电机抗的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看看,同款,第二次充电指示灯已不亮,电池充满不自停,发热,剃须效果还行,还有个飞利浦用,这个也 ...

充电电压不一样,两节镍氢充电电压也就3V,锂电池至少要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是挺便宜的,不过也不想撸了,我飞科的电池废了,改成外接2节18650,充满一次天天用能用两个月以上:lol ...

两粒18650存储的电量比两粒400毫安的镍氢至少高十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粒18650存储的电量比两粒400毫安的镍氢至少高十倍 。

0.4*2.4=0.96Wh,我两节电池一共是4800mAh的,算上损耗也有4000吧,4*3.6=14.4Wh,没加保护板,每次用得差不多就量一下,低于3.4V就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2.4=0.96Wh,我两节电池一共是4800mAh的,算上损耗也有4000吧,4*3.6=14.4Wh,没加保护板,每次用得 ...

那就是十五倍了,俺是按普通拆机电池1200毫安计算的。

网友D:
喜欢往复式的,声音大,有开飞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往复式的,声音大,有开飞机的感觉

第一个充电式剃须刀就是往复式的,96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看看,同款,第二次充电指示灯已不亮,电池充满不自停,发热,剃须效果还行,还有个飞利浦用,这个也 ...

要有tp4056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