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26S16IW 电视菜单只显示一点点

楼主(2019-07-19):
创维26S16IW 电视刚开机 闪跳 大约半个小时后才能正常,不直什么时候开始电视菜单只能显示一点点,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估计主板电解电容问题,我的LG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有时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亮,有时闪屏得厉害,拆开看电源板上好几个电容都鼓包了,全部更换了,都正常用了2年了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

网友:
半小时能好,基本都是电容失容,建议大面积代换电容试试。

创维还有一种故障放半小时黑屏的,是主板上DC-DC芯片不稳定。

网友:
电源、逻辑板这两个可能性很大,屏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家海信电视机看着看着没了,启动了,有时候一天二、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