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6A bios 25CN36WW

楼主(2019-07-19):
找了好久在国外网站找到的,亲测可用,联想E46A的bios,版本25CN36WW,可以解决4G内存只能使用3G的问题,windows7 64位下解压缩,然后运行里面的exe文件就可以刷新,自带slic2.1

补充内容 (2019-9-4 18:42):
https://www.driversforlenovo.com ... 4.exe-download.html
这里下载

楼主:
另外,联想的网站真是垃圾,bios没有地方下载,要是刷新bios还必须去联想服务站。
另另外,E46A屏幕真是垃圾,苍白刺眼,白瞎了这台笔记本。

网友A(2019-09-02):
楼主,这个bios能否发我邮箱一份,这个附件下载下来后无法解压,显示损坏。连着下载了两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bios能否发我邮箱一份,这个附件下载下来后无法解压,显示损坏。连着下载了两次都不行。 ...

https://www.driversforlenovo.com ... 4.exe-download.html
去这里下载

网友B(2020-02-28):
我的是宏碁的电脑 win764位 4G内存只显示3.48G能用。。我百度了下 网上说这种是系统占用了些内存 没法改的。。你这种刷bios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宏碁的电脑 win764位 4G内存只显示3.48G能用。。我百度了下 网上说这种是系统占用了些内存 没法改的 ...

H55主板早期的bios bug导致的,你可以试试去找一下这个笔记本最新的bios,或者去论坛看看。

网友(2020-07-07):
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0-10-08):
有没有搞定无线网卡白名单的BIOS?
想换个7260AC

网友(2020-11-07):
这个真的厉害了,但是还没测试   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2023-04-11):
联想的bios没有地方下载!!! 真的无语

网友(2025-04-06):
有刷无线网卡白名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