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7840机头+得伟无刷合体

楼主(2019-07-19):
打黑了个破烂松下7840,壳子压烂,手柄残缺严重,电机碳刷架压碎,只有机头是好的,后来在闲鱼上又拍了得伟无刷的无机头的机子,驱动电机都是好的,壳也是好的,手上原来还有个得伟无刷电机,这三样正好组成一个无刷电锤完工后的成品拍下的得伟

网友:
你这连接的地方就是受力的地方看起来有点悬啊

网友:
新款无刷松下电锤
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胶水粘的?

楼主:
连接处先打孔铜线绑住,绑个4个点,再好的AB胶粘住,双面都粘

网友A:
尼龙ab胶黏不结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尼龙ab胶黏不结实

火,你怎么不进群了

网友:
松得下伟牌锂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你怎么不进群了

不喜欢就走了呗

网友:
折腾这个很耗费精力 。

楼主:
松下7840的同心度很好,电钻档,用6.35的转接头装上长的六角十字螺丝刀,上凤尾刀头螺丝钻角铁,螺丝不摆动,同心度好,电锤档力度也挺大的,但还是没6813的大,锤击汽缸比6813的小点

网友:
这样都能凑一块儿,楼主人才呀

网友:
这个纯粹赚个折腾乐趣,没实用价值

网友:
一个全新的品牌诞生了

网友:
请教一下,电机齿轮换了吗?

网友:
这牌子,有点雷过了。感觉有点想吐了

网友C:
你是不是又退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又退群了

是的 早退了

网友:
看了你这个贴我忍不住大概笑了10分钟,松下得伟杂交牌电锤。

网友(2019-11-22):
这样也行,强度够不够啊?

网友:
我的两把也准备改无刷用,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