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档位电蒸锅开关分析请教

楼主(2019-07-19):
拆开四档位电蒸锅发现四个开关控制三个发热管,请教大家并联的两个开关是不是有个多余,借用网上图片

网友A:
1 2 3三个发热管有三种组合12 13 23,还有123全开,哪有多余的?

网友:
传说中的四灯锅?这种锅可以炒菜不,从来没用过这种,比较好奇

网友:
这个属偷工减料的,本来不是并联,而是有个温控器串联,这个省掉了。就当是备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3三个发热管有三种组合12 13 23,还有123全开,哪有多余的?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有一个是保温开关

网友:
四个开关,控制三只加热管(最左面的两只开关是并联的,你说的多余的,完全可以只用一个开关),所有加热管均通过锅底中间的压力开关(过压自动关断),或者是高温限额开关(设定一个最高温度,超过自动关断)。

网友:
为4电热管发热盘设计了4个开关,暂时闲置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是保温开关

这个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