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闲鱼老手,买个二手电脑主板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7-19):
家里老电脑开始坏了,寻思着淘个fm1接口的a75板,U,内。
第一次上闲鱼,看得眼花了也不知道咋选?
有些主板看着贼干净,这都是7,8年的老主板了吧,怎么可能这么新?水洗了?能买么?

努力寻找一些所谓自用闲置,结果价格贵不少,卖家都是只买过几件东西,芝麻信用却是极好级别的人,真的假的???装嫩钓鱼的??

求老鸟们答疑解惑,讲捷径

网友:
注意要点: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直接卸载闲鱼

网友A:
商家的太干净不正常 都是网吧机不会太好应该   个人的干净很正常  尽量本地买吧 还有三个月质保

网友:
闲鱼听说都是一锤子买卖,不过我在上面买的华硕Z77 por+I5 3450没翻船。
可能运气不错,买了差不多2年多了吧!
还是淘宝好那么一点点吧,至少保修个几个月吧!
说这么多都是废话,就是看人品来的

网友:
咸鱼我不敢在上面买东西,实在要买二手的我走的二手东  反正京豆抵一半起码一年保,你多出个10-20还可以多延保一年

网友B:
上咸鱼还不如上淘宝买二手,淘宝二手还支持退货和保修几个月,我淘宝上陆续从不同卖家 买了8片华硕 P8P67:P8P67 PRO ¥328.00、P8P67-M ¥228.00、P8P67 LE¥185.00 各1片 P8P67 REV3.1 5片¥248.00X3 ¥158.00X2  都将I5 2500K 超频到4.6G在用,也就1片P8P67 REV3.1挂了。
继续奋斗N年,哪个挂了换那个。
fm1接口的a75板,U,内,没意思,还不如买块I5 2500K(¥240元)+华硕P8P67 LE+三星4G 1RX8 DDR3 1600MHZ 台式机内存条(¥85.00) ,不玩游戏显卡用老显卡,想玩游戏淘块GTX760 2G显卡 240元左右。
咸鱼我也就买过闪迪X110 128G硬盘和磷酸铁锂大单体电池,价格较低,冲运气去买了的。

网友:
闲鱼的很多都不可信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你除了运气谁都别信了!!!!闲鱼买东西一定要描述清楚来,问清楚问题!!!

网友:
主板还是京东买全新的好,闲鱼上的个人卖家,好多东西都是当传家宝来卖,不用现时市场定价,他们用他们买的时候的价格来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的太干净不正常 都是网吧机不会太好应该   个人的干净很正常  尽量本地买吧 还有三个月质保 ...

本地买?到本地二手铺子买?毕竟老主板已经停产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咸鱼还不如上淘宝买二手,淘宝二手还支持退货和保修几个月,我淘宝上陆续从不同卖家 买了8片华硕 P8P67: ...

你说的套装明显比fm1套装贵不少。我基本只是看在线高清下载高清,浏览网页。游戏较少。所以才考虑二手便宜货

网友:
可以到淘宝买二手的

网友:
A75+3870K的平台很不错的,A75带USB3 SATA3,内存1866,FM1的651K性价比在低档里面无敌的存在,FM1的核心架构在Ryzen没出来之前,是AMD效率最高的架构,100不到的价格,4核4线,4MB二缓,能超频,默频象棋能跑8000左右,软解看4K比i3 4170流畅几倍、整体性能秒杀6代以前的I3,这个651K U打单核世界(坦克世界)比I3 4170要流畅,只可惜FM1最高阶只有651K 3870K 这种4核处理器,如果能出到8核,就不会有i5默秒全了、
然后FM2出来了,核心堆的多了,但是单核效率降低了、
一直憋到Ryzen,AMD才把单核效率提上去了

好吧我已经准备好Ryzen 3了,真香

网友:
买新点的不好吗????都7,8年的旧东西怎么保证没问题???

网友C:
我买过不少的2手主板,淘宝和咸鱼都买过,基本上都能稳定使用。
说一下感受:
1:看好板子,先搜一下看看网上评价,比喻可以搜“xx主板通病”,“xx主板xxxx型号维修”,可以发现一些很有名的板子的通病,比喻“jj的z68板子内存不兼容问题等等”,买的时候避开。
2:有可能的话买服务器板子。或者是品牌机的拆机板子。
3:咸鱼上买信用高的,好多人只是自用的才买卖的,所以成交量不多,但是要看看评价。好评才算,差评或者没有评价都视为差评。特别是没有评价,比喻买卖100次只有40次有评价,可以以为差评60次。
4:看价格。2手板子要比新的低很多才可以接受,比喻3折。也要有翻船的打算。
5:买回来后测试一下,一般装win10 64位或者win7 64位没有问题,然后开机一天,可以看视频。然后完全断电,第2天再开机正常基本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闲鱼30入手一套641+A55  FM1板U套装,稳定运行中
有时看运气   闲鱼看价格就行  ,个人感觉没有太多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不少的2手主板,淘宝和咸鱼都买过,基本上都能稳定使用。
说一下感受:
1:看好板子,先搜一下看看网 ...

X通病这个没想到,可以借鉴。
有疑问是买服务器的板子?服务器板子虽然做工用料都很好,但是服务器都是365天*24小时运行的吧,老化最严重。同理单位品牌机和网吧拆机也是如此,不敢入手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X通病这个没想到,可以借鉴。
有疑问是买服务器的板子?服务器板子虽然做工用料都很好,但是服务器都是36 ...

买工作3.4年左右的服务器主板。我买过几块1155的,有华硕的也有联想的c206,出厂日期在2006年前后的,大公司一般3年就淘汰,板子工作环境很好,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工作很稳定,几个月也不会蓝屏。

网友:
本地2手电脑市场,商家都保1-3个月,清灰都用气枪吹的。太干净的只有库存板。我买过一片AM3板子还带盒子,和新的差不多。老板说是返修换回来的,丢角落就忘记了,算我运气好。

网友:
你不如升级一套新的
一是 货来源  大量是测试主板或者是工程品,
买到真正个人用的行货才好
前提是没有大修过

我原来买的Z77 Z68 基本是库存的测试品或者工程品
不争 如何,只求正常装系统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