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813改无刷

楼主(2019-07-19):
手上有2个松下6813,一直想把一个改成无刷,拖了好久终于完工,用的是博世无刷电机,电机轴和原齿轮用5-6的轴联器连接,威克士主控,只改了一个方向,正反转没去弄,电锤只正转就好,主控带三档可调速的,用木头做了电池转接板上得伟20v电池,

轴联器,钢的

电机无风扇加了个

改的电池座

网友:
论坛里都是人才

网友:
这个可以 了试试力多大

网友:
牛叉,,能上一下使用视频吗?

楼主:
2个机子,一个无刷,20v,一个有刷,24v

网友:
热熔胶固定?这也行?

网友:
老 老当益壮,木头的转接座也是拼了

网友:
木头转接,牛,也是逼得没办法了。

网友(2019-08-24):
你好,请教一下齿轮轴这块怎么解决的?把原来的齿轮给截断了吗?

网友:
木头转接座牛B

网友:
论坛都是高手!

网友(2020-01-16):
我也在改,就是电机和齿轮这一块最难。楼主有这边的照片吗?原有的齿轮切断,怎么装到新的电机上面去?你那个联轴器用久了估计会松动。电锤扭矩振动都很大

网友:
7840有刷版还在用呢,什么时侯挂了再改。

网友(2020-12-13):
你这个电机哪儿买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
这个厉害,要是手头的工具都这成色,也不怕人借了,那些修电动车的,把杂牌工具用的黑乎乎的,说不定就是避免别人借工具。

网友:
物尽其用,高手

网友:
成色有点那个,不过手艺不错。

网友:
楼主,用德伟手柄改造的中间那台,怎么把塑料壳连接在一起的?强度如何

网友:
这里的人都是人才。

KV对得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