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平衡充

楼主(2019-07-19):
7个索尼4.2v充电器改的平衡充

网友:
不错,我的也是索尼改的

网友:
楼主牛x,我只能d出3s的。

网友:
处理好散热就行。我买了近20个索尼4.2V充电器。

网友:
电表牌充电器

楼主:
平衡充可充2-7串的电池,

网友:
楼主改的很好啊,非常紧凑,请教下用的是什么电源板?谢谢。

网友:
充电器那买的,来个链接

楼主:
闲鱼搜索:索尼4.2v充电器

网友A:
这种4.2V的板子自带充满自动转灯吗?还是纯粹只提供4.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4.2V的板子自带充满自动转灯吗?还是纯粹只提供4.2V的电压?

缺点是没灯

网友(2019-11-14):
应该就是个4.2V的电源适配器,当然用来恒压充电也凑合,只是不能像4056那样能充满转灯,用起来自然会别扭些。

网友:
我也用4056做过6s的充电器,用的6个手机5V1a充电头拆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