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可以单独的录音吗?

楼主(2019-07-19):
各位坛友,遇到一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坛友们帮帮忙。问题如题,有一个四路的模拟硬盘录像机,现在一路正在正常使用,闲置三路,我想设置一路来直接录音,(不录影像)是否可以?设备有音频
输入和输出,要是可以的话怎么设置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模拟的?有几路音频输入?应该可以的,只是黑屏有声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有几路音频输入?应该可以的,只是黑屏有声音而已。

朋友,共有四路视频输入,音频输入输出各一路,就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就一路音频的话,应该和第一路视频一起的,把拾音器接上后,第一路视频不要接,把有视频不需要声音的接第二路视频就行了,想听声音就回放第一路就行了,有的早期硬盘录像机还需要在录像计划里设置一下才能录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路音频的话,应该和第一路视频一起的,把拾音器接上后,第一路视频不要接,把有视频不需要声音的接第二 ...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