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三菱空调室内机电路板。。。。换了三个电容后好了。

楼主(2019-07-19):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没反应。。两分钟后帽点黑烟。。

拆开。。照片记录接线。

看到爆了电容。。原来33UF。。换了个68UF的。。没33。
测试没短路,二极管等都正常。。后接好机器。。开机。。没反应。。

再拆。。通电测试发现DC-DC后没电压。。7805输入输出都为0.。

DC-DC..PIM161电源模块。没芯片。上网找了下。。能用222代。。也没。。
后看到有人说换掉电容可能会好。。

找个50v 47u的换掉。。

可调电源接13V。。测试7805输入端只有7.5v 输出只有2.5V左右
怀疑有短路。。测试来测试去没发现。
后换掉25v470u电容输入输出正常了。。但不能控制开关机。

接上模块后。。能控制了。。估计是哪里有220V检测的。。没细究了。。

装机。。

装好电源测试一下。。。风机能转了。。外机有220V输出

搞定装好。。。。

网友:
厉害哟我的哥

网友A:
这空调岁数不小了吧

三个摄像头 干嘛用的?

网友B:
老古董了,都拆了不打扫清洗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直接内机全取下来修

网友:
看来进口机的耐久性也是靠人品,我的长虹空调二十多年了,还好好的,就加过一次氟

网友C:
你这台比我家的那台还老,我家的只是换了一只大的50V470UF就好了,还要补焊一下漏液损坏的铜箔,三菱机爆浆的通病

网友:
这工作台。。和我的有得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空调岁数不小了吧

三个摄像头 干嘛用的?

坏的,一个进水,另两个用一段吋间断网,过一段时间又好。准备有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古董了,都拆了不打扫清洗一下?

全拆开除电路板电机全部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比我家的那台还老,我家的只是换了一只大的50V470UF就好了,还要补焊一下漏液损坏的铜箔,三菱机爆浆 ...

缝缝补补又一年,死马当活马医。
主耍是现在维修电器的要么骗人,要么人工太贵。
自己玩玩,玩坏了就卖收废品的,弄好就继续用。

网友D(2019-08-29):
那个屏蔽盒插着的电源模块没看到开关管?

网友:
看到你的工作台和大家的差不多吧

网友:
这空调有些年头了

网友E:
这是拆下来修的嘛,和移机操作那样收了制冷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屏蔽盒插着的电源模块没看到开关管?

DC-DC..PIM161模块应内置了吧。
估计用个小开关电源13v替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拆下来修的嘛,和移机操作那样收了制冷剂吧。

几年前朋友换空调我捡回来的。在家放了几年.。当时换空调师傅巳收氟。

网友(2020-04-30):
那个电源模块是三菱电机空调的通病,散热不好电解电容容易暴浆,我家的空调替换了坦电容后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考虑买彩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