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苹果硬盘只能识别8GB是咋回事?

楼主(2019-07-19):
搞到了三个苹果硬盘贴安国,lga70的,原本想着来个双贴搞32GB的,结果去电脑识别一贴只有8GB1CE,双贴只有16GB2ce,原本以为板子跳线问题,然后换种板子单贴发现也只能识别8GB1ce,这是什么情况?我还不会运气差到三片闪存都掉了一个ce吧?

网友A:
量产工具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问题吧。

chip那个软件和量产软件都是识别一个ce

网友:
苹果得ce识别是错误的,找卖主控板的要工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