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移动硬盘盒配套的电源

楼主(2019-07-20):
话说上一个帖子的OPUS BT-C3100 v2.2 智能充电器配套的12V3A电源被放鞭炮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16&mobile=2

为充满4颗18650锂电,顺手就拿出移动硬盘盒的12V2A电源插上去充电……

半天后回来一看,这个电源的指示灯灭了,不好预感驱使立即拔掉电源,连忙测试充电器是否正常……
还好,智能充电器没问题,只不过电源貌似累死了!
今晚有空折腾一下哈哈:
200欧万用表测试输入端电阻无穷∞大,输出端电阻为0,输出短路了……
本想不拆的直接扔掉,无奈对开关电源很感兴趣,心想如果做工一般就懒得折腾吧……
输出短路无非就是整流管挂了(修索尼PSP电源总结的经验),或电解电容被击穿导致短路!
拆开后发现做工不差,电路该有的也有:

先把电解电容拆下量测,发现居然没问题。那么接下来有问题的肯定是低压整流管了……
果然,测试有一个整流管居然变导线直通了!
把两个整流管全部拆下,换上被放鞭炮的尸体拆出来的MBR20100肖特基管,惜手上没有工具修改不了散热片,等有空再加工散热片上去吧……
顺手将两颗电解电容换上1000微,这两颗电解电容也是从电源尸体扣抠出来的。

焊好测试高压没问题了,就直接上电测试,OK,修复暂时放着……
…————————————————…
问题:4颗18650锂电,充电时电流每一颗单独调节到1000ma,那么4*4.2*1000=16.8VA,按道理12V2A的电源应该满足充电功率的,为什么被累死了呢?

网友A:
输出二极管看封装功率就不大,累死很正常,这种电源标的2A,实际能用到1A就不错了,想用2A,最好把整流二极管换成5A以上的肖特基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二极管看封装功率就不大,累死很正常,这种电源标的2A,实际能用到1A就不错了,想用2A,最好把整流二极 ...

换上了MBR20100肖特基管,不过没有上散热片……

网友:
2A负载整流管最好4倍以上电流,这个20A可以了,当然有条件还是加散热片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了MBR20100肖特基管,不过没有上散热片……

如果长期带载2A,最好还是加上散热片,不然容易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