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OETECH苹果PD快充2米超长数据线拆解评测

楼主(2019-07-20):
惊喜,没想到申请成功,获得这根数据线的评测资格,感谢迪奥科科技公司和数码之家…...[呲牙]

包装可称高档哈,全英文说明,对于我这种鸟语十级认识27个字母的人来说……大概意思是使用说明和支持的设备吧!

手上没有数据传输的硬件,就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充电,过关,再说坛友的好设备测试数据都能说明,充电这块我就不折腾了......

看了几位坛友的评测,有很多坛友关心C口使用芯片的事,冲动一下,拆开瞧一瞧???
要拆就从线开始吧……  多图,慢慢欣赏。。。。。。

楼主:
现在开始拆头了。。。。。。
咋地。。。。。。。。广告上的芯片呢。。。。。。不会掉路上吧。。。。香菇

建议:
这线的缺点就是太硬,对于便携性来说不是很方便,售价一百多大洋,为什么不采用硅胶线?
成本不会多几块钱吧。
希望厂家考虑,多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舒适的实用性。。。。。。

网友A:
别从中间截断啊,从两头插头拆能基本无损复原,中间截断再接多难看,强度也不够了,认证芯片应该在L口吧,一不做二不休~

网友:
佩服,真拆开了

网友:
闪电线的芯片一般在水果接口那头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从中间截断啊,从两头插头拆能基本无损复原,中间截断再接多难看,强度也不够了,认证芯片应该在L口吧, ...

估计臭屁虫同学是要改成A口闪电线和A口type-C线

网友C:
为什么不是4.3mm和4.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臭屁虫同学是要改成A口闪电线和A口type-C线

哈哈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D:
不科学,另一头肯定有芯片的吧,继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臭屁虫同学是要改成A口闪电线和A口type-C线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4.3mm和4.0mm

我眼花,还是大婶眼睛好

网友:
豪啊,真舍得下手啊.不过一般芯片都在苹果口那边吧.

网友E:
线挺粗的,估计也很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挺粗的,估计也很硬吧

现在小姑娘都喜欢又粗又硬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拆头了。。。。。。
咋地。。。。。。。。广告上的芯片呢。。。。。。不会掉路上吧。。。。香菇

好坑啊这些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坑啊这些东西啊。

这线成本不会超过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科学,另一头肯定有芯片的吧,继续拆。。

这边一定有水果的6脚芯片加一个摸死,不然水果充不了电的,快充芯片装这边,5条线就够了?那么就一定在C口上,没有的话就是没有

网友:
20是不可能的,还要MFI认证的费用

网友:
这么幸运,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