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不开机的LED电视机~

楼主(2019-07-20):
最后的这是我以前拆的,全可以用~

网友A:
背光原因引起不开机吗?

网友:
这里面这么多LED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原因引起不开机吗?

主板问题~电源没问题,打开只有一声就不开机了,连背光都没有~

网友:
更换主板,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就为了拆几个灯板?

网友B:
既古老又小,元件级维修才值吧!

网友:
图片有参考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问题~电源没问题,打开只有一声就不开机了,连背光都没有~ ...

这块多合一主板维修起来就考验功夫到不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多合一主板维修起来就考验功夫到不到家了

不修了,直接拆了扔掉。

楼主:
不拆了,又要拍照又要上传,拆比较快~没人看!拆来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修了,直接拆了扔掉。

为神马不修啊,屏是好的的话,淘宝上买块板子换掉就可以啦,一块板子又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神马不修啊,屏是好的的话,淘宝上买块板子换掉就可以啦,一块板子又用不了多少钱 ...

捡回来的东西,要我花一分钱,我倒不如拆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古老又小,元件级维修才值吧!

不修~就是不修~拆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修~就是不修~拆灯算了!

可惜了,其实不开机的话先检查电源部分,如果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D:
半天没看清啥牌子的电视机。。。

网友:
屏是好的话拆了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天没看清啥牌子的电视机。。。

看着像是外国的牌子,因为背面全是英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半天没看清啥牌子的电视机。。。

好像是“INSIGNIA”这个牌子:
https://www.insigniaproduct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INSIGNIA”这个牌子:
https://www.insigniaproducts.com/

就是这牌子~我还有另外一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