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昂达V80PLUS拆机,求教丝印4WOEW 5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9-07-20):
昂达V80PLUS双系统主板,最近想刷成安卓单系统的。发现OTG没用了,经测试OTG线没有问题,U盘没问题。然后拆开发现一个5脚小芯片鼓包,开机时还很烫就用烙铁拆了,丝印4WOEW,搜了很久也没有搜到。拆了之后平板照常开机,除了不能使用OTG,其他充电以及使用都正常.最后一张的芯片是GSL3676
     BL1634 25LQ64CV1G

网友A:
这个应该是OTG过流保护的SY6280

网友:
焊盘都焦了。。。

楼主:
没有了,那一点点黑色的芯片被我压碎的遗骸

网友:
电池还好用么?

楼主:
好的呀,不开机的话那坏的芯片不发热的。不会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OTG过流保护的SY6280

测了下1脚和5胶是有电容Cout和Cin联通。但没找到Riset和Ren啊,感觉应该是SY6280

网友B:
边上的是升压。工作了应该是VIN=5v压。你这还是电池电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上的是升压。工作了应该是VIN=5v压。你这还是电池电压。。不对吧

输入3.9V确实是电池电压,有量电池。那就是升压模块坏了吧可能

网友C:
拆下芯片,3脚电压为高电平就用6288,0V用62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芯片,3脚电压为高电平就用6288,0V用6280

已经换了6280 还是没法用。测了下电压,麻烦您给看是不是换错了1
脚位       OTG空置开机电压              OTG启用时电压
1                      0                                     1.5V
2                    接地                                  接地
3                    1.81V                                1.81V
4                    0                                      3.28V
5                    3.9V                                  3.9V
电池电压3.9V
松香熏染6280以及周边电容电阻也没有发现有短路发热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6280 还是没法用。测了下电压,麻烦您给看是不是换错了1
脚位       OTG空置开机电压             ...

你这个升压电路就没有工作,用6280也可以,不过3脚不要 焊接到电路板,改为通过一个几K电阻接地

网友D(2019-10-01):
求助!我的昂达开不开机,拆开后发现主板上有个原件烧了,测量电池有电,这个IC是啥型号?

楼主(2020-01-04):
引用 网友D:
求助!我的昂达开不开机,拆开后发现主板上有个原件烧了,测量电池有电,这个IC是啥型号? ...

LPS 5T6G,我上网没搜着,你要搜到了也告诉我一声,我这个也坏了,应该是升压芯片

网友(2020-07-14):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6280 还是没法用。测了下电压,麻烦您给看是不是换错了1
脚位       OTG空置开机电压             ...

我的这个芯片非常烫,用热成像仪看到有124摄氏度,测量输出电压,符合你给的电压值。

芯片型号则是L1CA,查不到数据。

整机是咸鱼买的,似乎一切工作都正常(触屏,WiFi,otg,充电)

网友:
我的昂达V820也是,这个芯片烧了,OTG,不能用,但是还是有个办法可以用,就是接上OTG,再加个USB扩展口,外部供5V就是正常使用鼠标键盘,U盘都行。

楼主(2024-11-13):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升压电路就没有工作,用6280也可以,不过3脚不要 焊接到电路板,改为通过一个几K电阻接地 ...

确定是你说的6288